[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 成本35元DIY双3S 三2S 平衡充

楼主(2014-12-29):
充电开始

充电完成了,哈哈

网友(2018-12-16):
我自己做了一个,用开关切换,普通锂电4.2V,高压锂电4.35V,具体电路等我做好了单独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做过电路分析,不成功,因为USB的负极是共地的,因为电池串联,第二个电池的正极就是第一块负极, ...

如果加上锂电池充电模块呢?像这种的。4个模块分别连接4个usb充电口,然后从充电模块上接出充电头,用来做平衡充。是否可行?

网友(2018-11-15):
视频都看不了。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厉害,膜拜。问问大神,这个能用来做平衡充么?

这个我做过电路分析,不成功,因为USB的负极是共地的,因为电池串联,第二个电池的正极就是第一块负极,第三块电池的正极也就是第二块电池的负极,同时充电会烧得一塌糊涂

网友:
和我的想法一样,我用的是单个的恒流板

网友B:
厉害,膜拜。问问大神,这个能用来做平衡充么?

网友(2018-09-06):
厉害了我的哥 ,

网友(2017-03-23):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路图的LED只有两个,而实物图上有六个红色LED。感觉数量上就对不上。还有请问接数码管的红色电路板 ...

再往后按前边的顺序接上4灯不就行了,对不对我也是瞎蒙的新手课堂 成本35元DIY双3S 三2S 平衡充 DIY,平衡充 作者:飞天小绵羊 4647 新手课堂 成本35元DIY双3S 三2S 平衡充 DIY,平衡充 作者:飞天小绵羊 9044 新手课堂 成本35元DIY双3S 三2S 平衡充 DIY,平衡充 作者:飞天小绵羊 8642

网友(2014-12-29):
这只要35元?  看起来好丰富

网友:
我用过,还不错

网友:
有一次向大师学习了

网友:
造福模友阿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看明白了 串联电池的接法

网友D(2015-04-13):
泡泡,我的也做好了,等也弄好了,结果......阴差阳错的把线全焊反,这电路没有反接保护,6个全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我的也做好了,等也弄好了,结果......阴差阳错的把线全焊反,这电路没有反接保护,6个全烧...... ...

新手课堂 成本35元DIY双3S 三2S 平衡充 DIY,平衡充 作者:泡泡 1386 我也接反烧过一块

网友(2015-05-16):
这才是真正的并冲

网友:
材料哪有卖的啊,怎么找啊

网友(2015-07-16):
这么多只要35元?泡泡大师哪里买的?

楼主(2015-10-06):
引用 网友E:
这种充电器,精度怎么样啊?

一对一么,自己调整输出电压,充4.200,不会多出0.001V

网友F:
请问指示灯是怎么加的?有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指示灯是怎么加的?有电路吗

新手课堂 成本35元DIY双3S 三2S 平衡充 DIY,平衡充 作者:泡泡 9596 一楼最后一张电路图,看不懂我也就没办法了。

网友(2016-10-10):
谢谢泡泡老师,老师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对一么,自己调整输出电压,充4.200,不会多出0.001V

楼主,是不是用这种适配器,不要那个监视电路,电池充电到4.2V也就不充电了?

网友:
你们好牛   什么都会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楼最后一张电路图,看不懂我也就没办法了。

泡泡老师,我按你的这个配置也做了一个4s充电器。装好试了一下,充电电压到4.19V不升了,到不了4.2V是不是低了点?另外从4.0V开始充电,到4.19V只用了40分钟,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2017-02-03):
泡泡老师,这个充电器是不是充满就不充电了?能不能实现各个电池的电压平衡

网友:
视频怎么看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泡泡,我的也做好了,等也弄好了,结果......阴差阳错的把线全焊反,这电路没有反接保护,6个全烧...... ...

哪个位置焊反,能圈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楼最后一张电路图,看不懂我也就没办法了。

那个电路图的LED只有两个,而实物图上有六个红色LED。感觉数量上就对不上。还有请问接数码管的红色电路板是哪一款,散热风扇怎么接?

网友(2017-03-23):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路图的LED只有两个,而实物图上有六个红色LED。感觉数量上就对不上。还有请问接数码管的红色电路板 ...

再往后按前边的顺序接上4灯不就行了,对不对我也是瞎蒙的新手课堂 成本35元DIY双3S 三2S 平衡充  作者:飞天小绵羊 5867 新手课堂 成本35元DIY双3S 三2S 平衡充  作者:飞天小绵羊 7172 新手课堂 成本35元DIY双3S 三2S 平衡充  作者:飞天小绵羊 9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