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F4006电机与某X3508电机的测试

楼主(2014-12-29):
4006电机用的时间长了发现轴承有径向间隙,整机有振动,
拿了店里的6X3508电机准备更换,顺便在店里实验室进行了测试。

测试视频:

网友A:
老师开航模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开航模店?

没店

网友:
水印都挡住了。。。

网友(2015-10-22):
关键是设备要齐全且专业啊,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网友B(2015-12-04):
麻烦问下f4006可以用6s的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f4006可以用6s的电么

能不能用6S,不是电机说了算,要看电调是否支持,只要电调支持,电机都能上6S.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6S,不是电机说了算,要看电调是否支持,只要电调支持,电机都能上6S. ...

谢谢您

网友C(2016-02-19):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6S,不是电机说了算,要看电调是否支持,只要电调支持,电机都能上6S. ...

只要电调支持6S。什么电机都可以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调支持6S。什么电机都可以上吗

不是的,一般用6S的电池时,电机要选KV400左右的。

网友:
这是用新的3508和旧的4006做测试吗?还是新的4006振动也是那么大?

网友(2016-12-02):
学习了,拉力电流就是这样测来的!了

网友:
这结论是说 电机效率 下降了吗?

网友D:
老师,我有一个电机感觉比其他的都紧,转的也比其他的慢,用手去拨也感觉卡卡的,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我有一个电机感觉比其他的都紧,转的也比其他的慢,用手去拨也感觉卡卡的,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 ...

检查径向间隙,检查电机内是否有杂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