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兔子一代,第一次一键翻筋斗

楼主(2014-12-29):
是我第一次做兔子翻筋斗动作,就象按家里的电灯开关一样,杆子打到底,松手,一个斤头就翻动来了,很简单呀。

网友A:
我现在QQ飞控也学视频上翻跟头,,怎么也翻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QQ飞控也学视频上翻跟头,,怎么也翻不过来

想要翻的话,必须切到全手动模式,自稳模式时,是很难翻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翻的话,必须切到全手动模式,自稳模式时,是很难翻过来的。

不是很难  是根本翻不过来,舵量群150%翻不过来

网友(2015-11-23):
全手动应该可以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泡泡老师,你的gps架的这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你的gps架的这么高啊。

那是刚开始玩,以为GPS加高才好,其实,兔子的罗盘在主控上,GPS用不着架那么高,反而主控应该能架多高架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刚开始玩,以为GPS加高才好,其实,兔子的罗盘在主控上,GPS用不着架那么高,反而主控应该能架多高架 ...

嗯嗯,是啊。干扰多的还是罗盘。
apm如果放在一些机架的最上层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用内置罗盘的,这样配个gps放边上就可以了。我现在有个250就是这样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