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据说是外贸定单的机架抢先用

楼主(2014-12-29):
3S 3000电池,悬停了13分钟

网友:
正在学习老师的apm视频

网友:
电机的安装坐不同   厉害

网友A:
问一下,电机座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网友B:
你是怎么想到把电机轴敲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电机座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上面桨,下面电机转子,二边平衡,减少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想到把电机轴敲回来的

在电电外壳轴子上有个顶丝,把他松掉,轴敲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桨,下面电机转子,二边平衡,减少振动

技术盲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电外壳轴子上有个顶丝,把他松掉,轴敲出来。

大吃一惊,学习此方法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安装电机的,减少震动,噪音都明显减少了

网友(2015-12-17):
炮神,为什么你说的每一个字都这么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