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 可无限次进入校准的B6固件,山寨B6变正版

楼主(2014-12-29):
该固件还是无限次可以进入校准的,起动画面是正版的LOGO

接口焊接排针,注意记下接口的定义

连接上ISP刷机线,我自己做了根转接板

运行软件,进行刷固,

完工,

固件下载:
新手课堂 可无限次进入校准的B6固件,山寨B6变正版 固件,心动无限次,山寨的定义 作者:泡泡 4008

网友(2019-04-14):
非常感谢分享。有空我也搞搞

网友(2019-01-08):
泡泡老师太厉害了,我想问问你你的大脑是什么做的!?

网友:
泡泡老师的教程必须顶,我们新手的福音啊。
留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
刷固件怎么校正啊?

网友(2018-11-28):
学习了,来顶贴挣牛币

网友(2018-05-03):
泡泡老师的,谢谢,必须顶啊

网友:
不知有点在哪

网友:
没有想到一开始就买到山寨的了。学习一下。

网友(2014-12-29):
正需要,,可怜的b6,快要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 我买这个可以不刷机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OVka9D&id=15492925715&ns ...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准备买回来,开始刷

网友B(2015-04-02):
泡泡老师,请问电路板接口怎么确认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请问电路板接口怎么确认的啊

看主芯片是什么型号,找数据手删,用万用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主芯片是什么型号,找数据手删,用万用表量

好的,谢谢

楼主:
现在出了个万能固件,功能强大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出了个万能固件,功能强大很多。

有地址下载吗,谢谢了

网友(点评):
b6板子看了,祝芯片什么字都没有,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请问电路板接口怎么确认的啊

我和方法是测地线,就是负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和方法是测地线,就是负极.

具体怎么样的啊,能说一下嘛,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样的啊,能说一下嘛,谢谢

如果拆不掉屏,就看不到芯片型号了,我的就是这样,所以我用万用表测一下电路上的地,片各脚那个针是相通的,再对照一下LZ的定义就知是什么接法了,不过听说有些是不支持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拆不掉屏,就看不到芯片型号了,我的就是这样,所以我用万用表测一下电路上的地,片各脚那个针是相通的, ...

我的芯片上什么字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芯片上什么字都没有

我没叫你看芯片,我是叫你用万用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叫你看芯片,我是叫你用万用表测。

芯片不知道,不好刷啊,要变砖的

网友(2015-09-12):
我搬开 显示器版  里面的型号是ATMEGA32A
AU1302

可以刷这个 固件的吧?

网友(2017-09-17):
新手课堂 可无限次进入校准的B6固件,山寨B6变正版  作者:308099459 8176 芯片32l刷机成功今晚回去校正新手课堂 可无限次进入校准的B6固件,山寨B6变正版  作者:308099459 3377 另外手头就有两块3s怎么弄成6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32l刷机成功今晚回去校正另外手头就有两块3s怎么弄成6s

二块3S变6S

网友D:
请问泡泡老师  我看到你视频里面的T插是怎么接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泡泡老师  我看到你视频里面的T插是怎么接线呢

做根转接线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根转接线呀。

g感谢泡泡老师解答..不知为何做好串冲板后电压不一致  就是3s时电压高 组成6s是电压低了  ?求解惑 ps:我的串冲板是用插针做的

网友:
新手课堂 可无限次进入校准的B6固件,山寨B6变正版  作者:308099459 9346 芯片32l刷机成功今晚回去校正新手课堂 可无限次进入校准的B6固件,山寨B6变正版  作者:308099459 7538 另外手头就有两块3s怎么弄成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