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改APM的MINI OSD,用于NAZA飞控,补图线路图和固件

楼主(2014-12-29):
收到模友的HEX文件及线路图,完成搭建,测试结果是这样的

线路连接图:
单片机的固件下载:
改APM的MINI OSD,用于NAZA飞控,补图线路图和固件 飞控,固件,APM,pixhawk飞控,cc3d飞控 作者:泡泡 6157 Naza

OSD不用做任何改动。只要加装328P单片机,刷入固件,正确连接线路,就能看到信息了。

网友(2020-09-17):
请问  怎么改普通GPS 给NAZA用?

网友(2020-03-03):
http://www.moz8.com/thread-179637-1-1.html,泡泡老师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9-05-23):
这种328P单片机怎么淘宝上没有卖啊?全称是什么,方便发个链接吗

网友(2019-03-05):
泡泡老师,我用(Arduloader)下载.hex文件 失败能是什么原因啊?用cp2102  模块下载的。

网友:
没有币怎么下

网友(2018-12-06):
gps转接 osd转接 两个能不能同时用?

网友A(2014-12-29):
老师是什么专业出身,,这都要专业技术吧

网友:
看起来与其他osd不同  好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是什么专业出身,,这都要专业技术吧

不要专业技术,只要会刷单片机就行,和给飞控刷固件一样简单,接对线就行了。

网友:
不要专业只要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专业技术,只要会刷单片机就行,和给飞控刷固件一样简单,接对线就行了。 ...

刷单片机和b6
用的都是同一种转接线是吗?买一个 按照老师的帖子刷b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单片机和b6
用的都是同一种转接线是吗?买一个 按照老师的帖子刷b6

刷328单片机用的是USB-TTL刷机板,刷B6用的是USB-ISP刷机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328单片机用的是USB-TTL刷机板,刷B6用的是USB-ISP刷机板

谢谢老师

网友(2015-04-27):
泡泡老师能给下hex文件和接线图吗

网友:
太好了。我正想这么干。用一个328p解码dji串口为mavlink协议给apm miniosd 就可以了。正苦于不知道dji的协议。没想到晚上回来就看到您的贴了。求hev文件和接线图
泡泡老师这么长时间也只是发个效果图,不给教程的话,我来发一个。方便后来的模友。穷人osd和miniosd都可用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014472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串口,一种是总线。串口只能读经纬度,gps高度(不准确),水平线,地速,hdop,星数。 总线除此以外还可以读气压高度,模式,遥控输入,电压电流等。

  接线图和ino文件里面都有,自己下载吧

网友B(2015-11-05):
NAZA LITE  M  怎么刷 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  M  怎么刷 V2

-M用不着刷V2,LITE刷V2帖子别人早就发过了你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M用不着刷V2,LITE刷V2帖子别人早就发过了你找找。

老师,有个问题,FUTABA 遥控用 12 CH 可以连接7008 ,但是7008 通道模式更改不了怎么回事,最后一直是红绿慢闪,不会变绿,用7008做 好盈80A电调行程校准,用哪个模式

网友(2016-01-08):
如何下载啊  能不能把hex 贴过来。。 还有教程方法

网友(2017-06-11):
学习了!支持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