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论坛赠送的战神电机做了架山寨小精灵,补充视频

楼主(2014-12-30):
原来手头的4轴并不理想,而且不方便携带,一直有组架小四轴的,想法,正好看到论坛有免费电机测试的消息,就向论坛老大讨了4个战神电机。电机地面测试http://www.moz8.com/forum.php?mo ... =1&extra=#pid271873

本意是想先用手头的垃圾机架先装上测试一下,结果在做地面测试的时候,发现这个电机的性能相当不错,就想一步到位,不在来回折腾了。于是乎,立刻下单,买了个山寨精灵机架。在N天痛苦的等待之后,机架到货了............

到货的包裹

拆开以后

多买了套桨和保护架,后来发现,多买套桨是多么的英明,多买了套保护架是多么的愚蠢

摊开来看,整体做工不错,抱歉啊,照片忘了翻转了,凑合着看吧,声明一句,脖子扭了别怪我

下面要开工了
电调曰:我命好苦  ,楼主曰:该剪就得剪,重量就是四轴的命啊
精灵的空间确实小了点

为了重量,拼了,gps外壳去掉,引线剪短

固定到上盖上,线路板的方向一定要正确。
本想打胶固定的,结果发现3M的双面胶确实不错,我也就不这么折腾了。

安装电机
这里要多说一句,我是用的电机自己带的螺丝,待到最后测试的时候发现有电机运转不正常,原来是原装螺丝太长,压到电机线圈,结果造成电机内部短路,幸好没烧电机电调,以后大家用这个电机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螺丝,不可盲目相信原装螺丝。
盖上上盖的样子

图方便,另外为了保证接收质量,接收机放到了外面

化化妆,美化一下

称称体重

比较满意

简单飞了两个起落,第一个起落做了下飞行性能测试,基本满足飞行性能,待回头慢慢调参优化吧。
第二个起落,起飞后保持5米高度悬停,总飞行时间5分钟,其中悬停大约4分40秒左右。测试耗电量。
因为自己飞行,只能马马虎虎单手拍了几种照片。

下来后,将电池充满,看看用了多少电。

飞行重量

换算一下,悬停的时候,单电机电流约3A,应该是不错的成绩。

楼主:
奇了怪了,编辑的时候看不到最后的图片,显示的时候又出来了

网友:
哈哈   多来论坛发帖

网友A:
楼主,什么电调?
显示多余图片的问题,请打开上传照片的那个提示框,找到对应的照片删掉即可!

网友:
不错,不错,要送我,我也弄个,

网友:
山寨的不错呀

网友B:
LZ的肚子能放下50MM宽,30MM厚,150MM长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电调?
显示多余图片的问题,请打开上传照片的那个提示框,找到对应的照片删掉即可!

铂金18A,其实10A的就够了,正常飞行电流也就3-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肚子能放下50MM宽,30MM厚,150MM长的电池吗?

不行,长度顶多140,高度27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长度顶多140,高度27mm

那我自组的3S 5000 电池可就放不进去了

网友C(2015-01-30):
楼主,你这样装GPS不怕罗盘被干扰吗

网友(2015-04-14):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样装GPS不怕罗盘被干扰吗

用锡纸遮住

网友:
飞行时间多久啊,以后可以挂云台吗

网友(2016-09-10):
干扰问题容易解决吗?我下单了一套设备打算山寨精灵2了,突然发现没考虑干扰问题,飞控naza V1,看了一天的帖子有人装的锡纸也没用,不知道楼主这个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