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教你设计KT机翼翼肋模板,后有KT机翼制作教程

楼主(2014-12-31):
一直想用KT板做出一个标准的翼型出来,采用标准的克拉克Y型翼,
下面细一步讲解我是如何利用简单的工具和方法设计制作出这样的一个适用于KT机的制作方式,其实很简单的我把它复杂化了,不过更加透明了
第一步去广告店打印一份自己所需要的翼型,在这里我用的是标准的克拉克Y型翼,kt制作并不如其他工艺一样做出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只能尽量做到完美咯!

工具:有
A4纸两张左右
3mm木板
普通水性笔或者细铅笔
600号砂纸
锋利的美工刀(最好是手术刀或者线锯)
量程20cm左右直尺
双面胶带
ok,准备好开工

第一步将打印好的?翼型图纸 和木板准备好
现在将所需的图纸划下来并且将他用双面胶带贴在木板上固定好,这这一步一定要注意你采用的木板是否存在木质纹理,翼型的方向一定要和木质纹理平行顺着木质纹理最佳,这样在翼型后缘薄弱位置也不容易断开
子刚开始轻轻在图纸线条的最外侧开始入刀浅浅的划下去,在这之后再慢慢深入刻下去,在这一过程中便需要重复划刻三个来回后确认已经全部切开再分离,切记不可以硬掰下来,以免破坏!先在上层划透,在下层的地方就可以用尺子比着划开(由于我是平凸翼所以下面是平直的可以用上尺子)
到模板翼型的前缘部分,弯曲角度比较大这时用刀子就不方便划开了,就只有用小刀一点一点的削了,这一步中不可以心急稍微切割一下就好了,因为知道后一步我们会使用砂纸打磨圆滑
搞定我说到了最后要用砂纸将他打磨圆滑的,仔细磨去0.3mm左右厚度,保证圆滑没有任何毛刺的!接下来的都是重点步骤大家注意哟!用笔把已经切割好的翼型模板按在纸上面然后在模板一圈画一圈"复制"这个翼型到纸上来
上面说了我要利用KT来制作机翼并且完成标准的翼型,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在至上模拟搭建一个,很简单把下底面的的KT厚度花好,厚度为5mm,在底面减去这个厚度
看到了吧!画的很仔细了,现在说说上弧面的
样的厚度夹层,就是kt板的厚度,模拟搭建一个图纸
这个样子的翼型是一个半成品,需要进行处理现在看下面
由于kt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要兼顾强度所以就需要在前缘进过处理加工,增加厚度和强度
这个不解释,贴上去,切下来
嘻嘻!看图
现在我切了四块,一块是标准的翼型,一块是kt翼肋的翼型模版,不知道看的懂吗?继续下面,看看成品,这样更加容易理解!
这个就是我用我的方法制作的机翼,看看翼型很好,
材料是单面覆膜冷裱版,在广告店很容易买到!强度很好,切下来后,上盖板由于是弧面长度会比下底板长0.5mm左右,自觉上盖板长5mm再下刀

两边的都要切割成相对的,不要都切一边去了,这里我是用的是热切割
这个就是用热切割切割模版的样子,翼肋切出来之后便可粘在机翼内部做翼肋使用!热切割很好用,可以一次切出多片翼型标准的翼肋出来
按照图纸上的加工方式,我们需要对一块适合大kt的前缘和后缘进行加工打薄切割,把上盖板的前缘和后缘都进行加工,而机翼下底板只要进行前缘的打薄加工处理
下面是我加工后留下的下角料也就是加工切除的部分,一点一点切割下来,可以不要学我切这么长一条下来的
秀刀工,嘻嘻
之后在上盖板中进行开槽,很简单用刀比着刀,在kt板上划刻很多道深度3mm左右的槽之后用圆珠笔在刀划过的原位置上划一下,这样扩大了槽的宽度,开槽的位置和间距都要注意不要折断kt板就好
现在可以弯过来,不会断裂,搞定

把两块板在翼型前缘用透明胶带紧密连接好
如图所示这个状态,上胶就可以弯过来了
注意看好我的加工厚度,仔细…………………………
架好梁柱结构(强度非常有用必须加)上胶水,盖过来,把机翼放在一个平面在上面压一些重物最好是书本,待胶水固化后在飞机的前缘用筷子刮一下,圆弧的效果就很好了!搞定
仔细观查这幅图的前缘和后缘
我在机翼上压上四瓶矿泉水慢慢的!2200ml。强度很好
!这样就出来了一个效果极好的飞机主翼了

爽飞回来,翼尖擦地了一下
真的和自己胡乱做的机翼效果不一样,,,,自我感觉吧!但是真的有用,希望这里的教程能给大家提供帮助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