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入门视频教程] 《决胜FPV系列》共11集·更新中

楼主(2014-12-31):
最近小小玩了一下航拍,觉得很棒。于是在youtube上费了半天劲,终于找到了这个FPV入门的系列。
视频的拍摄虽然不如Flite Test精致,但是干货还是很足的,很适合初学FPV的同学。
又费了半天劲,字幕做的差不多了,先把做好的发上来给大家先睹为快,持续更新中

====本字幕由 酷玩实验室 制作,转载请注明出处====

《决胜FPV(FPV入门教程) 节目简介》

楼主:
《决胜FPV第三集:视频系统》

楼主:
《决胜FPV第一集:什么是FPV?》

楼主:
《决胜FPV第二集:选择飞机》

楼主:
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内容很简单,

第一集讲的是FPV的定义,FPV就是第一视角视角(First Person View),通过飞机上的摄像头来操控飞机,感觉就像自己真正在驾驶这架飞机一样。

第二集将的是飞机的选择。对于老手来说这是十分基础的内容,但是同时也十分重要。
视频中Alex建议的是找一架自己最不喜欢的飞机,然后放手去试。

一般有三种大的类型可以选择,

第一种是前拉式飞机,螺旋桨在前面。让人感觉仿佛在飞机里,在空中驾驶。但是视频里会看到螺旋桨,很多人不喜欢。
第二种是后推式飞机。螺旋桨在摄像机后面,所以视野会好很多。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自己在空中飞。还有飞翼式飞机。较难操作,不太适合新手。
第三种是双发动机飞机。螺旋桨离得很远,视野非常好,性能却很高,爬升能力好,速度快,启动容易。

楼主:
第三集讲的是监控系统

监控系统是由装有电荷耦合元件的摄像机、图传、接收器、荧光屏或视频眼镜组成的。

首先是摄像机的选择,
因为屏幕的分辨率一般是430-550,所以只要高于600的,在屏幕上看来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600就非常够用了,当然不能跟HD比。用480也是可以的,非常实惠。

然后说说视频信号频率的设定,有四种可供选择

(1)做FPV最常用的5.8ghz,体积小价格便宜功能强大,但必须用圆极化,还有不能在物体背后飞行。
(2)2.4ghz和2.3ghz的,天线会稍大,但在物体后飞行时表现会好一些。但和wifi频段相冲,不能在wifi多的地方飞,还有一个问题是遥控器大部分都是2.4ghz的,不能与2.4ghz的视频率合用,其他的都可以。
(3)1.2ghz的,好处是频段上什么都没有,低频率绕过物体的能力很强,缺点是天线会更大,而且与2.4ghz遥控器不相容,所以需要一个滤波器。还有一个问题是接收视频的距离将大大超过遥控距离,所以可能会有拍摄效果很好,但是飞机坠毁的情形。
(4)最后一个视频率是900兆赫,与任何无线电系统都可以匹配,问题就是天线组非常巨大,还有就是会和手机3G的,所以在手机塔附近就不能使用了。

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啦~

感谢 飞奔烤鱼 的分享:

附上一个表格我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可使用的频率范围如下:
1800 kHz—2000kHz; 3500 kHz—3900kHz; 7000kHz—7200kHz; 10100kHz—10150kHz(次要);  14000kHz—14350kHz; 18068kHz—18168kHz; 21000kHz—21450kHz; 24890kHz—24990kHz; 28000kHz—29700kHz; 50MHz—54MHz; 144MHz—148MHz; 430MHz—440MHz(次要); 1240MHz—1300MHz(次要);  2300MHz—2450MHz(次要); 3300MHz—3500MHz(次要); 5650MHz—5850MHz(次要); 10GHz—10.5GHz(次要);  24GHz—24.25GHz(其中24.05GHz—24.25GHz为次要业务); 47GHz—47.2GHz;  76GHz—81GHz;(除77.5GHz—78GHz外为次要业务)  122.25GHz—123GHz(次要);  134GHz—141GHz;  241GHz—250GHz(其中241GHz—248GHz为次要业务)。

感谢 zdIdealism 的分享:

补充: 按照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制定的频谱划分:

ELF 极低频 3~30Hz
SLF 超低频 30~300Hz
UHF 特低频 300~3000Hz
VLF 甚低频 3~30kHz
LF 低频 30~300kHz
LMF 中频 300~3000kHz
GHF 高频 3~30MHz
VHF 甚高频 30~300MHz
EUHF 特高频 300~3000MHz
SHF 超高频 3~30GHz
EHF 极高频 30~300GHz

楼主:
决胜FPV第四集:天线系统

楼主:
第四集详细地介绍了天线系统、线极化和圆极化的区别和常见类型

【什么是极化】

首先是极化的问题,
线极化就是直线的天线,非常常见。缺点是发射回来的信号仍然会返回到天线,所以可能会接收到回声。定向电线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也可以使用圆极化天线。电波是环形的,回声不会进入天线系统,可以避免多路径干扰的问题

【圆极化天线的种类】

常见的有三叶草型(3个波瓣)、四个波瓣、蘑菇型(5个波瓣)
一般把三叶草型或蘑菇型作为发射天线,四个波瓣的作为接收天线。这主要是习惯的问题。

介绍这种增益很小的圆极化天线,螺旋天线

它能接受145度角范围内的信号,效果和四波瓣差不多,1.3ghz
5.8的体积更小

上图是十字光标,可以得到比螺旋天线更大的测距,专门为FPV设计的,能很好地使信号旋转运动,在遇到障碍物时穿透力十足,能应对2-4个飞机群的天线阵,穿透能力达到数公里,不过不适合新手,波束范围120度左右

【线极化天线的种类】

线极化天线有三种,贴片天线,八木天线,双菱形天线
贴片天线相当于螺旋天线,只不过是线极化的,14DBI,方向性很强,不要尝试过高增益,7-8就差不多
八木天线增益值很高,可以飞的很远,适合远程飞行,缺点是有可能会有多路径干扰的问题

上图是双菱形天线,没有旁波瓣,侧方和后面会有一些信号,波束范围大约90度。

如何选择天线,要考虑你想要飞多远。不过大多数时候是习惯的问题
很多人都使用4个波瓣的,螺旋天线、十字光标、双菱形天线都有人用的很好,主要看你自己的喜好,以及不断地练习

楼主:
决胜FPV 第五集:地面站

楼主:
决胜FPV 第五集:地面站

地面的控制其实比空中控制更重要。
有两种监察屏可以选择,一种是视频眼镜,如Fat Sharks。
也可以用电子屏幕,如电视机屏幕

【地面站的种类】

第一种,视频眼镜,
构成很简单,一组眼镜,一个接收器,一个天线,戴上就可以飞了。市面上已经有很多可以直接买的产品。
不过不太建议新手使用。它适合短距离的飞行,不容易穿透障碍物,简单易设置,但是效果一般。

第二种常用的是三脚架地面站,
好处在于可以在背后安装你想安装的东西,
问题是设置时间长,线多容易乱,有时还容易倒

第三种,背包式地面站,
所有检测设备都放在侧背的背包里,
问题是电线会被置于比较低的位置,并且身体会阻挡信号,所以飞机不能在身后飞。
好处是覆盖的范围和三脚架式一样,但可以随身携带,还省去一半的设置时间。还有一个优点,所有需要的设备装在身上,并且别人不会好奇地来摸摸你的地面站什么的。(好像美国人比较在意这个,其实蛋蛋姐觉得有人来聊天挺好的~~)

楼主:
决胜FPV第六集:高级系统

楼主:
这一集讲的是高级系统,指的是附加复杂系统

推荐的器材:

1. 在屏显示
你需要GPS,好处是知道家在哪里。因为在高空中很难确定自己的位置。
还可以确定电池组电压,有些还能知道电池用了多少、飞了多远等等。
有些还有天线跟踪器,不过不适合新手。

2. 远程无线电系统

优点是很小,但能控制很远。
问题是太强大了可能干扰视频效果,所以要考虑如何遮蔽接收器天线。

3. 分集系统

可以使两组天线指向不同方向,分集系统会自动选择视频效果较好的那组。
缺点是有时不稳定,并且需要多装一个接收器。
优点是可以增加航行范围,

不必和天线跟踪器同时安装,有一个就可以了。
同样不建议新手使用。

4. 自动驾驶仪

注意,自动驾驶仪不是FPV,只是自动回家。不管在哪里,按了键之后都会回到预先设好的位置。
听上去很好,其实不是。假如飞机在靠近地面或很低的地方飞行,飞机不会知道哪里有障碍物,会撞上去。自动驾驶仪也不是飞行员,所以飞机有可能翻转坠毁。

自动返航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带来的保护还要多,这大部分是由于没有设置好。所以要用的话一定要花时间好好设置一下。
所以同样不建议新手使用哟~

网友:
有没有四轴的fpv 教程
可以搞搞培训

网友:
赞 留着慢慢看

网友:
蛋蛋姐啊,妞啊

楼主:
决胜FPV第七集:系统组装

楼主:
第七集是讲系统组装的,也就是把各个部分组装到一起。

首先,把舵机和舵机连接器连接。
红色链接正极,黑色连地线,黄色连视频信号。然后像安装舵机一样安装舵机连接器,红色连接正极,黑色连接负极,黄色的是视频信号。

接下来是电源滤波器。
Alex 喜欢用一组电池支持整个系统,这样只需要监测一组电池。问题是流入发动机的电流会不稳定。为了稳定电流需要安装电源滤波器,只需要把电源正极与控速器的正极连接起来,负极与负极相连,另一端得到的就是稳定的12伏特电压。这是为了防止电机启动后造成视频模糊。
也有人喜欢双电源组合,也可以,那样就不用装电源滤波器了,不过需要同时监测两组电池。

安装电源总线。
把舵机延长线的分成两半,负极连接负极,红色连接正极,剩下的是视频信号,连起来就可以飞了。

安装视频发射机。
把这些电线连起来,电流就从这里进来了。这条输送至摄像机,然后到视频发射机。如果你安装了在屏显示,那就把白线剪断,在内侧连接摄像机,外侧连接视频发射机。

最后,要合理地处理天线。
视频天线一定要竖直,这样讯号强度最大,确保视频质量更好。控制器。天线尽量保持平直,可以沿着机翼平铺,尾部可以90度折也可以就垂着。
这里升降机的电线全部缠起来,因为它靠近视频发射机。所以靠近视频发射机的电线都要缠起来,否则舵机会不稳定。

关于地面站,
这里以三脚架地面站为例,视频接收器直接站在天线设备后面,然后放在三脚架上,用12伏特的3节电池组来供电,不需要过滤,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供电了。视频电线是黄色的,声频电线是白色的,是用来连视频眼镜的,非常简单。不过不要留太长的线,最多就是你身高的两倍,否则围绕遥控器会有很多噪音,所以可以的话越短越好。如果是线极化或者两组圆极化天线的话,地面站也要保持竖立。

关于飞机的发射功率,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发射机会产生很大的干扰,一定要保证遥控器的信号可以传达到飞机,所以要控制在合理大小。一般人选500毫瓦,这里用的是200毫瓦的,足够了,可以飞30-40英里,这个发射机能支撑的行程已经比72兆赫的遥控器远很多。更别说1.2ghz的。如果是纸箱电线组,只要125微瓦,可以走半英里。

网友:
决胜FPV第八集:首次飞行

网友A:
我原来发的咋删了到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发的咋删了到这?

不是我干的~问飞天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干的~问飞天狼~~

你也是版主?

楼主:
哈哈 因为这个系列 视频是我们翻译的啦。所以我在这里发了之后,飞天狼可能就把你的删了~~你是在贴吧看到的我发的帖子吗·~~

楼主:
第八集是首次飞行的一个示范。
包括装备设置、飞前检查、飞行中要注意的一些细节等等。
这个还蛮难写出来的~~大家自己好好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因为这个系列 视频是我们翻译的啦。所以我在这里发了之后,飞天狼可能就把你的删了~~你是在贴吧看到 ...

好吧

网友:
好贴,用433飞个5km远图传到底买个啥牌子啥功率好?

楼主:
决胜FPV第九集:无线通信系统

楼主:
第九集解释了无线电系统,这一部分非常关键,因为FPV不仅要接受信号,还要传回信号。

第一部分,怎样阅读辐射图

十字中心的位置就是天线所在位置。
左边是pepper box,右边是三叶草
第一眼我们看到pepper box 朝一个方向辐射很远,另一面就不太行,三叶草这边就比较均匀。但是看它们的范围,三叶草的增值大概在1-1.5 DBI,形成一个环形,就是说它的辐射范围在你周边。

再看Pepper box

这里也有一个DBI圈,但是还有一部分远远超出了这个圆圈,也就是说pepper box 的辐射圈比三叶草远很多。
好处是在你身后或天线后方的信号,三叶草会接收的更多一些。
对于定向电线,比如pepper box,不仅能有效接收前端信号,而且能屏蔽附近反射过来的信号,这叫做从前到后比率。也就是从前面接收信号的有效程度比后端的接收程度,这个比率越高,视频越清晰。
这是定向天线的好处,但是从前到后比率越高,你能在它后面飞行的距离就越近,所以用定向天线就不要在后面飞太远。

第二部分,如何设置

在高空飞行时,天线在传送信号时有时需要穿过机身,这样就会影响信号,就违反了菲涅尔区。所以需要寻找合适的位置,确保接收器和发射机天线能互相看到。
尽量使发射系统互相离得远一些,例如视频发射机、摄像机和电调,否则会产生IRF噪声,还有GPS和控制接收器也是一样的。

偶极,如果要飞的很远,最好用偶极天线,还可以用转折型天线,平铺在飞机底部就可以。

第三部分,几个名词的解释

关于菲涅尔区,
指的是接收器天线和发射机天线必须要互相看到,不过有些干扰因素并不真正会有影响,除了绕路之外,还可以加速向上飞来确保天线直接没有障碍物。

关于多路径干扰,
飞行时有很多信号路径,但是接收器天线仍能收到,比如除了菲涅尔区之外,障碍物还会反射信号,反射信号要花更长的时间传到接收器,所以视频画面就会出现扭曲。
避免的办法是用定向天线,让地面站背对建筑物,利用从前到后比率来减少多路径干扰。
还有一个办法是圆极化。圆极化的信号是转圈运动的,这样反射的信号就发射回来反向,而天线只接受某个方向旋转的信号,那么发射过来的信号就很弱了。
可以把定向天线和圆极化组合起来,就双保险了。

关于本底噪音,
因为发射机相对势单力薄,当飞的很高的时候,如果你的频道本底噪音很大,信号会很快变弱。还好这情况只在一定的频率下才发生,如果你设定的频道本来本底噪音就不高,那就没问题。
假如你用2.4ghz,本底噪音很大,可以调至2305ghz,实在不行就只能更换整个频段。

要怎么确定本底噪音呢?
现在的本底噪音都是数字化的,所以会表现为横波。
方法是拿出接收器,打开,戴上视频眼镜,关闭飞机电路,拿出定向天线,贴近你的身体,转圈,观察视频眼镜里的视频信息,如果你到某个方向看到出现条状带,那说明那里有别的发射机。可以将天线组背对发射机,往反方向飞。

楼主:
决胜FPV第十集:长距离飞行

楼主:
第十集讲长距离飞行。
长距离飞行当然不是简单的事,因为信号变微弱,然后突发状况会非常多。

首先,要用高增益的天线,视频里用的是13DBI pepper box,其他组合也可以,3DBI 十字光标,八木、双菱形贴片都可以,高增益意味着能飞更远的距离,但同时也以为这波束更窄

在长距离飞行之前,一定要好好计划。
选好地点,查好地图,设计好路线,计划好如何回程。

然后要用衰减器来进行稍短的飞行,提前模拟一下。
衰减器可以衰减信号,安装在发射机上的。每6DB衰减一半信号,所以最低12DB,最高30DB,如果在模拟时在4公里时出现问题,当时是12DB,这意味着长距离飞行中可以进行到16公里,以此类推。

记得关闭自动回程功能,会给飞机带来很多负担,甚至可能引起坠机。

接着IB Crazy 开始演示长距离飞行~~这时候出现了大段蛋蛋姐听不清楚的对话~~也是醉了~~~
中间出现了不少问题,IB Crazy也分析了问题出现的原因,对实战很有帮助,大家看视频吧~~~

网友:
狼很喜欢蛋蛋

楼主:
最后一集来啦!
决胜FPV第十一集:夜间飞行

楼主:
最后一集是讲夜航的。

首先讲讲夜间飞行的好处,
夜间飞行看起来很危险,其实不是,因为晚上比较安静,人流少,RF流量也少,发射机带来的视频噪音也不是问题了。还可以借助地标飞行,因为到处都有灯光照明。空中飞行体也有灯光照明。
所以也建议给自己的飞机装上灯,可以选白色和蓝色的光都可以,因为如果别人看到你的是红灯和绿灯就会认为你是真正的飞机,如果你在空中盘旋,别人就以为你出故障了,会给他们带来困扰。当然长距离飞行的话最好用红绿灯。

夜航注意事项:

1. 选择合适地点
起飞点要足够明亮,不需要全程明亮,只要起飞点和降落点保持清晰视野就可以了。

2. 选择合适的摄像机
视频中用的摄像头是水平分辨率600,带有superhead2传感器。
pixm、gopro和Cmos摄像头都不适合夜间飞行,唯一可用的是CCD摄像头,最好是索尼的superhead摄像头,如果有osd就更好了。

3. 摄像机的设置,
首先要设置的是图片,对比度调高,否则画面会不清晰;
锐度稍微低一点,以防颜色混乱;
快门建议设置成自动;
亮度只是对屏幕而言的,对摄像清晰度没有影响,所以调到适合屏幕就可以;
背光补偿,最好打开;
白平衡就看个人爱好了;
昼夜设置不要选自动,选择有色,否则当你从亮处飞到暗处时画面会混乱;
黑白在黑夜效果好,不过也不是必要的,彩色就可以。最好一直保持黑白或彩色,不要来回切换。

楼主:
终于更新完了!!长吁一口气!!累死我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么么哒~~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更新完了!!长吁一口气!!累死我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么么哒~~ ...

辛苦了蛋蛋姐,希望分享你 更多的帖子哦!你答应和狼喝茶还没有实现哦

网友:
rt34tg53gt53t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辛苦了蛋蛋姐,希望分享你 更多的帖子哦!你答应和狼喝茶还没有实现哦

什时候的事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不告诉你

网友:
有点深奥,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5-02-03):
跟帖留脚印~以后来看天线篇~

网友(2016-04-06):
学习了,一定要顶一下,给个赞~~~~!!

网友(2016-05-26):
去年在酷玩上看到这个系列 当时对无人机没什么概念 这次回头来看 感觉真不错 感谢美丽的蛋蛋姐,希望多出些好的教程。建议头像换成真人的,让大家见识下大美女的气质。

网友(2020-01-28):
顶一下!新手小白感到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