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自制5V简易稳压转换器

楼主(2014-12-31):
材料:
BM1117-5V   稳压芯片
106C贴片钽电容
100uf 25v电容
洞洞板

电路图

成品图

网友A:
学习了    这个可以滤波吗?    输入电压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
第一个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这个可以滤波吗?    输入电压的范围是多少?

如果采用正品BM1117芯片  输入电压不要超过18V  如果不能保证芯片质量最高也就3S电
两个电容就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正品BM1117芯片  输入电压不要超过18V  如果不能保证芯片质量最高也就3S电
两个电容就是用来滤波 ...

噢       这是一个好东西   收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