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1-01):
我是新飞,第一次接触多旋翼,自己组装飞越650,飓风4108 KV480,APM飞控,好盈铂金40A电调,第一次试飞起飞不稳,做平衡后,第二次起飞油门有点大,没打杆飞机就向前窜,校准加速度计后,换一个地方,高度不准了,在地面就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479002260\Image\Group\9WPG{V}{)~Z%K{]%ZIN$L51.jpg显示4-5米。我下一步该怎么进行?

网友:
气压计在飞控解锁的时候会初始化的,这个不影响,你的PID调整了吗,如果没调整,起飞有点偏是正常的

楼主:
这个真没注意......

网友:
果断把apm送我 你在买个全新naza lite 999米 有钱上个v2 1999米  apm送我吧

网友A:
话说 naza 确实稳 ,我没上gps 手动用姿态模式,慢慢推摇杆基本就可以定点。有时候有风会飘。单比mmc10这些好不少。apm还没用过 求测试      你的四轴那个配置飞丢了太坑了,还是上个好点的飞控吧。我一个哥们 玩姿态模式 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 naza 确实稳 ,我没上gps 手动用姿态模式,慢慢推摇杆基本就可以定点。有时候有风会飘。单比mmc10这些 ...

apm难道这么不靠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难道这么不靠谱吗?

靠谱 他是开源的。最基本的咱都弄不来,你要是编程啥的高手,用着中不会束缚你。要是小白还是来商品的吧 那个基本傻瓜式的。 送我吧  我试试

网友:
APM    有问题找泡泡。。学会了安逸的板。。调好了不比商品控差。。。APM一顶要注意干扰。。。。排出干扰第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