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个时事,四轴飞丢。。

楼主(2015-01-01):
  就刚刚 ,我们一个摩友说他的四轴飞丢了!!  用的是naza v1还是v2飞控 玩的姿态模式!!
抱一下配置
650机架
朗宇3508
naza v1飞控
图穿
真找不到了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真丢了啊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是撒子情况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真的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file:///D:\qq缓存\731209238\Image\Group\Image5\~}366B(3[8}]{%GW0KW(OLH.jpg
【少校】徐州-蒋安庆

网友:
我去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你没设置失控保护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距离180多米高度280多 一下就掉下来了
17:40:58
【少校】徐州-蒋安庆

网友:
又是没电了?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飞了几分钟  估计是电池问题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不是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才飞4分钟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突然断电嘛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42:02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42:20

以后可以来个新的东西了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掉的时候摄像头工作没有  显示屏有画面没得
【上校】武汉- 飛翔小哥

网友:
啊呵呵
【上校】武汉- 飛翔小哥

网友: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42:53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F{S%KHON132NOE`VB([Z[2.gif
【上校】武汉- 飛翔小哥

网友:
飞得爽啊今天,做视频看
17:43:01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43:01

今天非得爽啊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视频一闪 就花屏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就没信号了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在空中就花的嘛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44:19

那个线没接好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要么是突然断电了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44:32

飞控是单独供电么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一花我就看飞机就在往下掉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44:41

还是用动点供电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44:49

赶紧追啊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如果没断电 失控了  就是没设置失控保护
17:45:07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45:07

4000大洋出去了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飞控用动力电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不是失控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砸到人没有 掉下来
17:47:10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那就是设备问题  突然断电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砸到人的话就找到了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再去找找
【上校】武汉- 飛翔小哥

网友: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掉到房子上去没有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真找不到了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问问周围的人啊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48:38

奖赏200帮你找啊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48:43

找到了给300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我现在在这楼顶 这是最高的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49:08

你跟本看不到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17:49:14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叫了巡逻对帮找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肯定有人看到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多问问
17:52:12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问谁哦 那么短时间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算了 不打算玩了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掉的地方你晓得撒  就去那里问撒  周围肯定有人撒
17:54:39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街道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肯定是有人看到的  得多问问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要是路人捡到肯定走了 要是商户看到一定在围观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就算捡走了  也有周围的人看到
17:56:55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我以前也丢了  被一个老头捡了藏到起  我都找回来的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不可能找到了 唉
17:59:09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59:09

找啊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找不回来可惜啊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59:13

悬赏500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59:20

好几千啊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继续找啊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7:59:29

挨个问啊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尽力
18:02:46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首先是掉下来肯定不止一个人看到  你得找到看到掉下来的人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没人看到 一掉我就到了街上
【将军】从化-②佬

网友:
我捡了,闸到我了
18:05:03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掉的准确地点你确定没有  地上肯定有碎屑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你捡到送你吧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看不到准确地点
【将军】从化-②佬

网友:
那就谢了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S)YLEQANPE}LG]K8ZBSL6IU.gif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那说明你没去第一现场
18:08:08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8:08:08

上图穿没
【上校】西宁-虫虫

网友:
又丢了几大千!唉……
【上校】西宁-虫虫

网友:
多轴就这样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上了
【上校】佛山-兰博万

网友:
该上的都上了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8:09:51

【上校】西宁-虫虫

网友:
18:10:12
【上校】承德,瞎想。 2015/1/1 18:10:12

好像去捡啊
【大校】武隆-小模莫

网友:
多半是设备断电  连接不牢靠
【上校】西宁-虫虫

网友:
再找找,实在找不到就认命吧!唉……
18:12:36
【上校】西宁-虫虫

网友:
大概地点你也没看到吗?

以上是聊天记录
最后,自己刚刚如四轴 ,各种飞控啊 gps 啊不清楚,自己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图穿单独供电,飞控用双供电模块,既图穿的和动电同时供电,做一个可以选择的模块,一个优先供电,一个备用。只要保持飞控的gps有电,再做一个模块!注意这个模块很重要。 这个模块把飞控上gps的地点传送出来,做一个手机app,用手机定位飞机!
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的。由于能力有限,做不出来,希望大神能做造福模友

网友:
有可能你使用的是劣质插头,插得不紧

网友A:
我貌似以前有看到别人用定位器来确定失联飞机的位置,而且很管用,并且可以在手机上显示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貌似以前有看到别人用定位器来确定失联飞机的位置,而且很管用,并且可以在手机上显示位置 ...

我在淘宝上没找到类似的 。这个很有市场呢。你觉得呢

网友:
没图没真相

楼主:
飞丢了去哪弄图。。。网友的。嘿嘿。

网友B:
用GPS追踪器,也就30克,能手机查看飞机和你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PS追踪器,也就30克,能手机查看飞机和你的位置

嗯嗯 知道了

网友:
我去 你妹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