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夏小柳的创意电锯

楼主(2015-01-01):
夏夏小柳 17:14:45 这个是我的手锯。。。昨天晚上没有手锯用了就随手改了个哈哈哈。。。精度绝对高。。

3536电机,KV900
说是3536,但是是外型尺寸,实际应该是28**的电机
切个1CM的铝管,10秒不到
半速,全速的话太快了铝屑乱飞

网友A:
好创意!锯片跟桨夹怎么配合的?(一般锯片的孔径比较小)

网友:
赞一个 有小电钻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创意!锯片跟桨夹怎么配合的?(一般锯片的孔径比较小)

额,我这个锯片和降孔一点都不差,严丝合缝的。。。所以动平衡超好。。。

网友C:
那个控制电调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用的时候没锯子就随手改了个,动平衡还特好。。切东西很舒服。。。
大家喜欢的话还可以拿这个东西做高速小钻。。当然,大钻的钻头上不去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控制电调的是什么东西

电机电调测试仪    也可以控制转速

网友:
这要是换个高kv的电机  那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我这个锯片和降孔一点都不差,严丝合缝的。。。所以动平衡超好。。。 ...

不错!

网友:
我感脚这个应该换一个慢速的电机才好,力量大。 kv高的电机容易烧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