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接收机天线维修报告

楼主(2015-01-02):
6通道接收机由于接收距离变短也就200米左右就失控,开始以为是发射端高频头故障,后来借朋友的接收机测试排除高频头故障确定就是借手机问题。慢慢检查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接收机天线屏蔽线损坏断开,天线内芯通。后来接好屏蔽线再测试,还是不行。后来索性把天线拆开,屏蔽层拨开再来测量天线内线不通拨开绝缘层发现断开了动一动就可以通再动又不通。原因找到重新接好线。又拉距测试要比原来稍微远点,但是还是距离比较近,以前地面测试在600多米-700米。后来百度搜索2.4G天线,出去屏蔽层外露应该在29mm。已测量天线外露有效长度在5mm,这根据数据肯定长(以前我以为天线越长效果越好,开来这是个错误)修剪天线再次拉距测试距离在570左右,效果立竿见影。没有高端测量设备,所以没法把天线搞得很精确。所以接收机距离变短,天线不可以随便换换 修修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