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新手课堂】设置新版天七控制NAZA-IITE,-M,-V2

楼主(2015-01-03):
新版天地飞7遥控器,将原教练开关,改为三档开关,控制第七通道。所以,不须要象老天七那样设置混控。
视频教程:

网友(2015-09-10):
视频看不了

网友A:
我的设置好了过后,关控在基础里面可以到失控保护,但是开了控智能IOC还是在关闭状态,不能到航点锁定,要把7通道开关打到中间才能到航点锁定,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2015-11-19):
引用 网友A:
我的设置好了过后,关控在基础里面可以到失控保护,但是开了控智能IOC还是在关闭状态,不能到航点锁定,要 ...

我也是这样啊

网友(2016-01-27):
泡泡老师我的天7七通道智能IOC调不了三个模式怎么办,微调我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6-11-13):
想请问DX8遥控器 是怎么设置失控返航的。。折腾了好久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