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转【泡泡老师新手课堂】好盈20A四合一电调与NAZA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5-01-04):
好盈20A四合一电调,输入端S1-S4分别对应输出M1-M4,其中一个舵机插头是三根线(黑-GND、红-+5V、白-信号线)。另外三个是单线舵机插头(棕、红、橙)。
线的颜色分别是:S1-Red(红-单线插)、S2-Orange(橙-单线插)、S3-White(白-三线插)、S4-Brown(棕-单线插) 转【泡泡老师新手课堂】好盈20A四合一电调与NAZA的连接方法 舵机,电调,接收机,泡泡老师 作者:建凯 2411 油门行程的校准方法:
1、将三线的插头,插在接收机第三通道,先对M3电调进行油门校准;
2、完成之后,将该插头插在别的通道,比如第6通道,目的是给接收机供电;
3、分别将棕、红、橙三个单插依次插在接收机第三通道,对M1、M2、M4三个电调分别进行油门校准。

电调与NAZA的连接方法见下图,注意电调的安装方向,
另:为了看图方便,实际安装时,NAZA应该转180度安装,即接电调的接口向前,

网友:
不错,,没用过这种电调,

网友:
不知道穿越机上4合1怎么样

网友(2016-10-28):
图挂了
我就20a 感觉连naza怎么接都不顺

网友:
这个玩意油门行程集中校准的时候会抓狂,各种嘀嘀嘀嘀嘀嘀嘀嘀·····我有一个吃灰一年多了,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