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UTABA T8J遥控器设置配NAZA V2飞控 6轴

楼主(2015-01-07):
请问有哪位前辈对FUTABA   T8J遥控器熟悉的没,英文搞不懂 求教FUTABA   T8J遥控器设置配NAZA V2飞控    6轴 飞控,遥控器,FUTABA 作者:黄昆明 6400 求教FUTABA   T8J遥控器设置配NAZA V2飞控    6轴 飞控,遥控器,FUTABA 作者:黄昆明 385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请问如果从新设置  第一要先设置什么,然后?????????? ...

1、设置新模型
2、设置新模型为固定翼
3、看你选择是多线还是单线连接,设置567三个通道在特定的开关和旋钮上(多线的话5 7通设置在三档开关,6通设置在旋钮上,单线的话,6 7通设置在三档开关,5通设置在旋钮上)
4、进软件校准遥控之后可以在软件里设置1-4通的正反向
5、设置U通道的舵角,打开关时,分别点亮GPS 姿态 手动三个位置滑块位置
6、设置失控保护
7、完成失控保护设置后,恢复U通道的舵角

网友:
【泡泡老师新手课堂】设置FUTABA T14SG控制NAZA-IITE,-M,-V2
http://www.moz8.com/thread-38985-1-1.html?x=0

楼主:
上次设置就看的这个还搞错了     还是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次设置就看的这个还搞错了     还是有区别

记住几个关键字就行了,
你只要学会设置固定翼、正反向、定义通道开关、舵角大小、失控保护这几项就行了,别的用不着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几个关键字就行了,
你只要学会设置固定翼、正反向、定义通道开关、舵角大小、失控保护这几项就行了 ...

谢谢老师,   请问如果从新设置  第一要先设置什么,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置新模型
2、设置新模型为固定翼
3、看你选择是多线还是单线连接,设置567三个通道在特定的开关和旋 ...

请问老师  在姿态模式有漂移是属于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  在姿态模式有漂移是属于正常的吗

姿态模式时,指的是定高+自稳,GPS不参与工作,定不了点,当然会飘来飘去的了。

网友(2016-03-27):
FUTABA T8J遥控器设置配NAZA V2飞控 6轴 有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