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 一代 FPV 1080P摄像头与APM miniOSD兼容问题

楼主(2015-01-07):
入手鹰眼 一代 FPV 1080P摄像头与雷家的APM 2.6和miniOSD(也是雷家的,和跑跑老师讲的哪个还不太一样),在不给APM上电的情况下,鹰眼 摄像头连接miniOSD 鹰眼 摄像头的屏幕就变黑,上电的话也一样。同时监视器不是雪花了,也是黑屏,这个正常吗?  图传为TS832    32频点 5.8G 600mw看了一下, 鹰眼 摄像头 的存储格式为MOV,是不是有关系,求高手指教,此外,看下我的连接线是否正确

开机正常显示

与APM连接就黑屏

TS832

连接图

网友A:
看了你的连接图,右侧你视频输入 输出,是否分别都接了信号和地线二根线?
左侧你是从APM上取电的,那里输出的电压低于4.9V,改接电调红线去。鹰眼的屏幕就是这样如果有av输出屏幕就变黑,你主要是要看显示屏上面有没有图像就行了

网友:
首先用鹰眼直接接到显示器,确认是否有视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连接图,右侧你视频输入 输出,是否分别都接了信号和地线二根线?
左侧你是从APM上取电的,那里输 ...

谢谢泡泡老师,终于找到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连接图,右侧你视频输入 输出,是否分别都接了信号和地线二根线?
左侧你是从APM上取电的,那里输 ...

电调是铂金30A的,没有bec,是不是的加一个UBEC给MINIOSD单独供电,如果加一个UBEC给MINIOSD单独供电的话,是只接红线,还是红黑都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是铂金30A的,没有bec,是不是的加一个UBEC给MINIOSD单独供电,如果加一个UBEC给MINIOSD单独供电的话 ...

可以只接红线,因为OSD的黑线你肯定要接到AP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接红线,因为OSD的黑线你肯定要接到APM的。

电调是铂金30A的,没有bec,是不是的加一个UBEC给MINIOSD单独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是铂金30A的,没有bec,是不是的加一个UBEC给MINIOSD单独供电

你用什么东西给APM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东西给APM供电的?

电压电流传感器

楼主:
电流电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东西给APM供电的?

老师,我在问一下,我是用电源配电板连接的,是不是把图中的红色的连接到OSD的左侧,既与APM连接那一边?

网友:
要改制式应该是N开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在问一下,我是用电源配电板连接的,是不是把图中的红色的连接到OSD的左侧,既与APM连接那一边? ...

没看到你分电板的反面,不知道你那二根线是不是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