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NAZA-V2的使用视频教学

楼主(2015-01-07):
注意事项:新手装机调试时,千万别装桨,后果自负!!!

NAZA-V2的使用方法,和NAZA-M的差不多,不同的是,NAZA-V2使用了单独的LED指示灯,并且增加了一个PMU,用以连接GPS和DJI的OSD,还有无刷云台。

更多细节请参看NAZA-M的使用:http://forum.dji.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extra=

第一课:NAZA-V2的线路连接:
第二课:NAZA-V2的设置:

第三课:NAZA-V2外场校准及飞行方法:

NAZA-V2 3.16固件,空中定点、定钉测试

网友A(2015-07-03):
泡泡老师我的V2手动模式 电调电机加油门很舒畅,姿态模式和GPS模式加油门不舒畅,什么情况  飞空问题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我的V2手动模式 电调电机加油门很舒畅,姿态模式和GPS模式加油门不舒畅,什么情况  飞空问题还是。 ...

你肯定是JJ放面地面测试的吧?
JJ没飞起来就是这个样。

网友:
泡泡老师 现在网上买的那个非凡N3OSD 和大疆原厂的OSD 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