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设置FUTABA T14SG控制NAZA-IITE,-M,-V2

楼主(2015-01-07):
设置FUTABA T14SG控制NAZA-IITE,-M,-V2

网友(2015-05-08):
连接APM也是这样设置吗?

网友(2015-11-09):
老师,我的 FUTABA 14SG R7008接收机 和NAZA LITA M 兼容吗

网友:
还是我的7008接收通道没有设置对, 接收机和 14SG 可以正常对频啊........我是照这个来的......  1,按著 R7008SB 機上的 Link/Mode 掣後通電,當看到接收機上紅,綠 LED 互閃後放開 Link/Mode 掣,
    2,放開Link/Mode 掣後可以看到紅色 LED 閃動,這時要注意 LED 閃動的次數, 閃一次是 A,  閃二次是 B,  閃三次是 C,  閃四次是 D,每次閃動時按Link/Mode 掣一次可改變閃動模式即  A,B,C,D.
    3, 選好後再按Link/Mode 掣不要放開(等兩秒鐘後放開)此時紅色 LED 會長亮著.
    4, 關上接收機電源後再通電, 完成.  (舉例:如果想選 B項,當看到紅色 LED閃兩次後,長按Link/Mode 掣兩秒後放開,關上接收機電源後再通電.)如要用到 8動以上就需要用兩個 R7008SB 或用 S.BUS系統.(需要在發射機上設定
    完成選項後就要張接收機和 14SG發射機對頻, 首先打開14SG電源,在 LNK 掣上輕點兩下,進入後選 SYSTEM,再點中間的 RTN掣,進入到第一項,再點 RTN 另到第一項目反白( FASSTest-14CH)再輕轉選擇你想要的制式, 如果用 R7008SB只可選 FASSTest 14或12 CH,選好後再輕轉到下面到 LINK,再點 RTN,跟著聽到 14SG 發出 D...D....的聲音,此時張 R7008S 離開發射機約半米再接通接收機電源,(不需要動 R7008SB Link/Mode 掣),可以看到紅色 LED 轉為綠色,此時對頻成功.要注意如果用 R7008SB 接收機又在 14SG 上選用 FASSTest 12CH 的話,接收機只可用 DIGITAL SERVO(數碼舵機),如選用 FASS MULTI, FASST 7CH 或 FHSS 就張發射和接收機的電源同時打開,再按著接收機上,Link/Mode 掣兩秒放開, LED 由紅轉綠後,對頻成功..................

网友:
两个说明不一样啊,这个是否要开着遥控器来,而上面说的不要开遥控,

网友:
7008只能和 12CH 14CH 对频 ,我看你的是 MULT ,  求教,怎么连接 NAZA LITA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