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wc飞控gps问题

楼主(2015-01-07):
mwc飞控接上gps后gui里i2c错误老是在变化从负几万到正几万这是怎么回事啊?另外接上gps后图上的三个仪表盘都不会跟随飞控的移动而动了另外在gps信号里显示是nmea不是ubx

网友:
看看GPS单独串口输出正常码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封贴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封贴

什么原因?请说明让其他朋友知道

网友(点评):
稍后会做个总结帖以避免新手走弯路

网友:
开源控的地面站就是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