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刷B6懂单片机的过来下呗,

楼主(2015-01-08):
接线正确,,但是链接电脑打开软件,,点读取,,就提示下图

楼主:
点了向导模式,,空白一片,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

xp,怎么都链接不上

网友A:
你先安装驱动,然后还没有用的话,因为现在的电脑的usb串口大多是2.0版本的,但是usbasp支持usb1.1版本的,所以你可以通过usb hub集线器转化为1.1版本的,这样你的usbasp应该就可以被电脑识别了!你也可以在usb与usbasp连接的PB0-端(与mage8)的PB0端用二极管使电压稳定在3.3V左右即可!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安装驱动,然后还没有用的话,因为现在的电脑的usb串口大多是2.0版本的,但是usbasp支持usb1.1版本的, ...

据说是免驱动的 免驱动 带外壳 51AVR单片机下载线 USB ISP USBisp下载器编程烧录 http://tb.cn/YCmPAMy

网友A:
千万别犯二  他们说的免驱是针对芯片与串口通信  你的电脑跟串口通信还是需要驱动的,来群里我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犯二  他们说的免驱是针对芯片与串口通信  你的电脑跟串口通信还是需要驱动的,来群里我教你 ...

在吗?我群里也叫凯莱,,@我一下

网友B:
提示没有找到你的ISP刷机板,我的电脑属性查看是否有该硬件加载进来。
你确认、 肯定、100%确定没有接错6根线吗?照片没交代清楚你的接线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没有找到你的ISP刷机板,我的电脑属性查看是否有该硬件加载进来。
你确认、 肯定、100%确定没有接错6根 ...

泡泡老师解决了,软件版本用1,7的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教程上选择flash文件哪里,教程照片上是选择的bin文件,,而附件下载里的是hex文件,,我刷的时候一直纠结,最后下定决心一试,,,现在证实选择下载的hex文件

楼主:
已刷完,是软件版本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解决了,软件版本用1,7的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教程上选择flash文件哪里,教程照片上是选择的bin ...

现在出来了万能版,你刷进去玩玩,可以测量电池内阻,功能更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出来了万能版,你刷进去玩玩,可以测量电池内阻,功能更强大。

那个校准要用四位半以上的万用表,,现在手里没有啊

网友:
你的b6是自己做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