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为什么多轴价格差距会如此之大,100-几万不等?

楼主(2015-01-08):
淘宝看到一些玩具级别的四旋翼,看上去飞行也很稳定,基本功能也都具备,为什么会这么便宜,才100多块钱呢?而航模用的多上千上万的,很是不理解,求详细解答。既然玩具级的飞机可以飞行稳定,那飞控说明很不错了,为什么不能应用在航模上?

网友:
特斯拉和遥控汽车的区别吧...

油动固定翼和真飞机的区别吧...

网友:
你说的100多的不能航拍 没有GPS功能 没有CF  载重有限 而且都是有刷电机 和航拍多轴的无刷电机不兼容

网友:
几百千把元是正常价格,再贵的,特别是一些类似指标只因精致而贵得多的器件,其实是花钱买逼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