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不发帖不合适..爽飞爽炸

楼主(2015-01-08):
先来爽飞
http://www.tudou.com/v/3B6_wfTfXLk/&rpid=1391973&resourceId=1391973_04_05_99/v.swf
再来爽炸
http://www.tudou.com/v/uwLiLIrCRBw/&rpid=1391973&resourceId=1391973_04_05_99/v.swf

网友A:
行进时,前倾角度竟然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进时,前倾角度竟然那么大?

pix前进时可以到45度..不过这些都是可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前进时可以到45度..不过这些都是可调的

原来如此

网友B:
飞行技术真不错,请问一下楼主,转圈是怎么操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技术真不错,请问一下楼主,转圈是怎么操纵的?

转圈?yaw 和 roll 还有pitch一起打..控制好之间的比例..油门也要跟上

比如逆时针自旋...yaw打左..然后roll也打左..pitch 前进..这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圈?yaw 和 roll 还有pitch一起打..控制好之间的比例..油门也要跟上

比如逆时针自旋...yaw打左..然后ro ...

我是左手油门,yaw打左(油门杆往左)),roll打左(右手的方向杆往左),pitch前进(是右手方向杆再向前打吗?)麻烦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左手油门,yaw打左(油门杆往左)),roll打左(右手的方向杆往左),pitch前进(是右手方向杆再向前 ...

是的..我和你一样的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和你一样的操作

再次感谢解答

网友:
爵爷也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