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求助 大神进

楼主(2015-01-08):
有人遇过吗。。烧固件也烧的进去。就是连不上这个connect显示没有收到什么包  ?我之前烧了固定翼的固件,装机默认自稳 能用、 就是地面站连不上了 今天

怎么解决呢 提到的看不懂

网友A:
端口  波特率  修改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  波特率  修改试过吗?

解决了    启动语音播报就连不上。 关掉语音播报就能。这是什么现象呢

楼主:
还要感谢飞天狼特意叫人联系我解决问题。!!模友之吧太有爱了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干嘛不用数据线链接,反而用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干嘛不用数据线链接,反而用手机

我说了用手机了???  就是用电脑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要感谢飞天狼特意叫人联系我解决问题。!!模友之吧太有爱了

解决了么  我的apm 磁罗盘校准的时候 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么  我的apm 磁罗盘校准的时候 就不行了

详细?

网友:
就是  到磁罗盘校准的时候  数字到6 就不往上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