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的扩展LED显示。

楼主(2015-01-09):
新手请教。APM2.8的扩展LED显示。A4至A8各是显示什么的。好像和2.5,2.6不太一样。

网友:
图在那看到的,你问问啊,我也是新手,刚入手amp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AN4 – 电机解锁或者上锁
AN5 – 电机解锁或者上锁或蜂鸣器
AN6 – 电机解锁或者上锁或GPS是否定位成功
AN7 – 电机解锁或者上锁
AN8 – 电机解锁或者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