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飘飘机的制作

楼主(2015-01-09):
泡沫(跟电脑机箱里一样的泡沫不过是黑的)做机身,KT板做机翼。鱼竿做连杆。
空机重量136G,没做任何加强。感觉强度够了。机翼KT板后面的塑料揭掉了。要不弯不过来。
打算用翱翔19G小无刷,2S电池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估计中心不好调整了。配好重在屋子里投。真的很稳啊。比板身机稳定多了。上图了。。。

网友:
顶!我也有个类似的项目,机身及尾翼已经完成,就差机翼了,巧的是我也打算做凹凸翼,也用单层KT板做。这下好啦,向你学习!

网友:
肋板切的真漂亮!如何才能切光滑?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机翼    平衡不好  不能滑翔

网友A(2020-02-24):
能不能直接用平板做机翼
我看好几个机翼都这样

网友:
好手艺,做的真漂亮

网友(2020-11-11):
好了好久,感谢分享!!

网友:
单层不加碳杆,强度不足,必炸

网友B(2021-04-02):
单层不加碳杆,强度不足,必炸 感觉是这样

网友(2021-08-23):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直接用平板做机翼
我看好几个机翼都这样

应该可以吧,俗话说力大飞砖,可见绝对力量下空气动力学就是渣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层不加碳杆,强度不足,必炸 感觉是这样

原来如此啊,有好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