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轻量700轴距的4轴452.6克。。。骚年不来一发?

楼主(2015-01-09):
废话不说,先结果图:
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漂亮的金属件:
顺带买电机,疯狂还送了本子。喜欢~~~
最后上详细:
电机:疯狂3508 KV400
桨:蜻蜓1555碳
机臂:22mm碳管1米截断,两边各50
主体:14MM碳管1米截断,两根各50

动力:18650电池*你爱上几节就几节。。。两边机臂作为电池盒!20MM内径放18650电池,顺滑不卡壳(=W=)
还有就是22mm管夹*16个
14mm管夹*8个
千万别忘买电机座!我忘了买了。。泪奔。。所以图里的电机是没装座的状态,这样不能飞的,大家别和我一样忘买。。唉~
遥控器嘛。。还在纠结用哪个。。。

飞控?当然是M控!

别指望这个机器能飞多久,虽然是轻量化,但把18650电池塞进碳管,不用普通锂电做动力,你希望它飞多久?不过实际试飞可能有小惊喜噢~~呵呵。。

还在焊香蕉头ING。稍后起飞了再来发图~估计会很稳的。  (^w^)/

追加:前天做的轻量4轴忘记买电机座了,,自己钻了4个(=0=)终于零件全了。。。

再次追加:机架做完量了下,452.6克,恩恩~~挺满意~~(^w^)
再上:全电子系加上的重量和带4S4000MAH电池重量:

我了个去,全重1。65KG,我按2KG算的,估计40%油起飞?汗。。。貌似轻量化轻过头了?(-0-;)。。。

好吧我再往上塞图传?用哪种好呢?。。纠结ING。。。但哪重重量都不够,往死里担心一给油门就窜上天。。。OH NO~~~~(>W<;)。。。
这个是5.8GHZ200mw的

这个是5.8GHZ400mw的

这个是1.2GHZ800mw的

这个是1.5GHZ1500mw的!!!
最后。。终于到2KG了~~~希望它不会乱窜了。。。下面这个是电池塞进去的样子
终于2KG了,小瘦子增肥真不容易呀。。。。。。说完这话然后被一群吃货PIA飞~~(=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这个想法很好!充分利用空间,还尽可能的减轻重量!
18650塞管里就是串联,3508用6S电,18650要串 ...

测试了下,起飞全重1.65公斤,师傅这个是不是轻过头了?会不会40%油就猛往天上窜(-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辟等小柳接招

测试了下,带SJ4000,起飞全重1点65公斤。。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辟等小柳接招

啥?接招?  NONONO。。。师傅在教我,接什么招?我在和师傅学习呐。。。(^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这个想法很好!充分利用空间,还尽可能的减轻重量!
18650塞管里就是串联,3508用6S电,18650要串 ...

OH YEAH~~~~我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回复~~~超级感谢~~~~

其实说实话这是经我手的第4架(前几架分别是F450,蝗虫,黄蜂)
同时也是完全自己做的第1个架子。。。(=0=)
我喜欢的是FPV航拍,同时我也没有暴力飞行那技术恩。最大爱好就是戴着眼镜听着歌慢慢滴在天上飘来飘去。。(预计是硬挂SJ400+200MW的小范围的轻量化图传)
所以这个架子不够结实我懂,但对于我来说足够了哈哈~
这个机器预计总重2KG,一个盘式3508电机的电流只有3~4A而已。6节18650提供公里给2个电机,再算上自动姿态调整,有10A的电流足够恩,另外6节给另外的2个电机用(你没看错,左右独立供电~)
其实这个只是试验机,并没指望它多有效率恩。只是想给大家提个醒,抛弃传统的锂电,也许你们的自制机架可以更漂亮!(^W^)/~~~(俺是外观党!)
另,我准备左右各4节18650,毕竟这个电机是4S的时候据说可以到10G/W的效率~一个管子最多放7节,但我电调只到6S。。你懂的(-0-)。。。

我是个自制机架的新手。这只是我第1个机器,还请以后务必务必务必多多指教啊~~~你的问题和推荐对我来说真的帮助很大!!!以后这个完全轻量的飘飘机,走长航时路线的时候真的应该按你说的上10AH的6S。你说的很对,学习了~哈哈,多谢师傅~~~~~(^W^)

网友(2015-12-13):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2015-09-01):
最好还是4s好点,用松下的电池,想轻量化的话相机可以换成808

网友:
这个看上去比较酷,不知强度如何?期待试飞!

网友:
电池放机臂里面?好想法啊

网友:
18658电池到底怎么样

网友(2015-01-09):
期待楼主满载试飞,

网友:
普通18650电池的放电能力只有2c左右吧?

网友:
注意绝缘 碳管是导电的 我就中过招

网友:
支持小柳兄弟,可惜狼哥在北京,你的视频眼镜我只好等等等等 了

加油

网友:
话不多说,,已经了解

网友:
坐等试飞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A:
首先楼主这个想法很好!充分利用空间,还尽可能的减轻重量!
18650塞管里就是串联,3508用6S电,18650要串联6节就占了管子的一半以上,容量就算能放出2500mah已经很好了,两根管子一共是5000mah,那么问题来了,5000mah的18650电池能放出多大电流?就算5C好了,那就只要25a电流,这电流足够提供悬停但是不能载重不能大机动航线,更何况,18650真正能5C放电的有多少呢?所以电池别说我爱上几节上几节,管子长度有限,布线也是问题,5000mah的18650电池对于3508来说还是小了点,既然用了18650电池那么我建议楼主是用10000mah,这样的放电还勉强够用,当然只是悬停的话50a电流完全足够了。
另外我只是指出楼主的不足之处,若觉得不顺耳可以直接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这个想法很好!充分利用空间,还尽可能的减轻重量!
18650塞管里就是串联,3508用6S电,18650要串 ...

精辟等小柳接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辟等小柳接招

狼哥也来了

网友:
不得不顶,我最喜欢这种机架了

网友:
这个目测应该可以飞N久N久!

网友C:
算是环形机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是环形机架吧

哇噻~小心你手里的球~~~砸到我我要嚎的~~~

网友:
坐等试飞视频·~!

网友D:
我觉得我应该发下我的
650轴距机架是153g,5010电机+1755碳桨+电调+飞控+数传,不含电池,一共是851g
用的6s 6000mah的电池,大家猜下能飞多久?

全套设备,不仿电池

机架重量

网友(点评):
漂亮!!!哈哈,比我的好多了~~

网友:
还放枪管~~~小心请你喝茶哦!

网友(2015-08-27):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我应该发下我的
650轴距机架是153g,5010电机+1755碳桨+电调+飞控+数传,不含电池,一共是851g
用的6 ...

看了你和楼主的机架,眼前惊艳啊。我是新手,想问一下,想这样的机架,强度够吗。

网友:
楼主有飞行视频没

网友(2015-12-14):
坐着等试飞视频

网友(2016-02-03):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估计40多分钟。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不如用方管,简便多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用的是动力电吗?怎么看起来像是三洋的啊。2000mah多少c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