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GPS模式,原地转一圈就掉高

楼主(2015-01-11):
我的APM遇到的怪现象:GPS悬停,先机尾朝我,还比较稳定,转到机头朝我,飞机开始往一边偏,再转到机尾朝我,飞机开始快速掉高,必须马上切到手动救起来,这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楼主:
最后证实是3.2的偏航角度检测,我禁用了DCM_CHECK_THRESH,就不会保护性降落了,但GPS模式飞机跑偏严重,本来往前飞的推杆,但飞机斜着飞出去,要怎么调,是罗盘有问题还是没有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证实是3.2的偏航角度检测,我禁用了DCM_CHECK_THRESH,就不会保护性降落了,但GPS模式飞机跑偏严重, ...

上JJ照片,看你GPS是否周边铁的器件用多了,干扰了罗盘,或GPS太低,被下面的电磁场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JJ照片,看你GPS是否周边铁的器件用多了,干扰了罗盘,或GPS太低,被下面的电磁场干扰了。 ...

我按你的提示,发现可能是电源插头离罗盘太近,取桨,接上地面站,解锁推油,可能是电源线电流产生了磁感应,飞机本来是原地不动,但罗盘指向就发生了变化,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有什么方法解决(穿越机体积有限,在现有布置下怎么屏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你的提示,发现可能是电源插头离罗盘太近,取桨,接上地面站,解锁推油,可能是电源线电流产生了磁感 ...

新手课堂,APMP2.52 一切定点模式,JJ就乱跑的检查及处理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73

上电,上软件检查罗盘是否会偏。

网友:
泡泡亲自指点必有收获亚

网友(2015-12-05):
你这个gps的壳哪搞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新手我也进来学习下

网友(2016-12-28):
引用 楼主:
我按你的提示,发现可能是电源插头离罗盘太近,取桨,接上地面站,解锁推油,可能是电源线电流产生了磁感 ...

GPS的壳哪搞的

网友: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