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进来。请问一下apm加入电流电压计是不是得解锁...

楼主(2015-01-12):
apm连接电脑地面站,电压显示正常。电流为0。电量都是99。设置都是按照淘宝卖家下面的截图设置的。请问电流必须解锁才能显示吗?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猜想应该是电流计的线接错了,中间两根线对换下应该就可以

网友(点评):
接错能显示电压吗?一会对换一下看看

网友(点评):
对换过来了。可以显示电流。但是不正确。

网友(点评):
电压也不正确

网友:
请,需要泡泡老师解答的时候。在标题上加个“请”字,,谢谢

网友A:
不用解锁就会显示电压电流,你是怎么设置的?懒鬼也不上几张图。

网友B(2015-05-14):
引用 网友A:
不用解锁就会显示电压电流,你是怎么设置的?懒鬼也不上几张图。

你好  泡泡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就是apm的电压电流计  在mp怎么设置?

网友:
不正常,教程里那有解锁呀?
上照片,看是否线咱连接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泡泡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就是apm的电压电流计  在mp怎么设置?

新手课堂 PIXHACK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80

第三课

网友:
和我的一样的,,,有电压没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