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飞翼怎么手抛起飞啊?

楼主(2015-01-12):
做了个ft的飞翼,手抛起飞3次,只有一次成功。
飞起来后很好飞。但是总是起飞的时候压力很大。

请问该怎么抛呢?

谢谢先。

网友: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

网友A:
起飞时要求有正确的迎角跟初速,这个一开始很难把握的,做个起落架让在地面滑行起飞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时要求有正确的迎角跟初速,这个一开始很难把握的,做个起落架让在地面滑行起飞是个不错的方法。

没合适的跑道,塞斯纳都是手抛起飞。
看来只有多炸炸找手感了。

网友B:
好像是手捏着机翼一边  像飞镖一样丢出去   或者弹射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手捏着机翼一边  像飞镖一样丢出去   或者弹射起飞

弹射太高大上,只有练习手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射太高大上,只有练习手抛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