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单飞电动固定翼新手分享一点个人经验

楼主(2015-01-14):
玩航模的新手如无老鸟带的话,往往无从入手,而上坛潜水也可能不知方向。小弟愿与大家分享一点个人经验,希望此帖对单飞电固新手会有点帮助,更恳请前辈指正赐教。

(A) 选控:新手可先买流行便宜的六通液屏控,要2.4G直固通用的,如: DX6i、D10、天七。将来可以直升机和固定翼机兼修。
              Spektrum DX6i 全英文介面、英文说明书,30元的山寨接收600米内可靠耐用。
              华科尔D10 中文介面,可刷固件后方便随意选用多种发射制式,质量好,性价比甚高,惜接收不算便宜。
              天七中文介面,简单易用,可是多年前的设计现在偏旧了,便宜的中文控中可算是较好的了。

              个人感觉:  Mode 1 日本手(右手油门):宜飞固定翼用, Mode 2 美国手(左手油门):宜飞直升机用,慎选。

(B) 选购固定翼飞机:

     (1) 先买便宜耐炸易飞的EPP/EPO成品空机如:好小子、翼龙、塞斯纳等高翼机,要翼展 800mm至1000mm的。太大的飞机练习成本会高很多。
          小机会较贼难控,大点的较抗风易控。EPS和木质飞机炸机后易碎难修。 练习机都是好看不好飞,好飞不好看的。

     (2) 前拉机(桨在机头向前拉)较好飞、好控,但较易炸断桨、坏电机轴电机座;背推机(即桨在机背向后吹)可保护电机、桨。

     (3) 前三点起落架(即转向轮在机头)宜平坦跑道、后三点(即转向轮在机尾)宜沙石草地升降。

     依原厂要求选配电子件,注意要全套配合才能发挥。 从选配、装机、调机、修机中学习各种经验基础,再配合练模拟器,其中乐趣无穷。
     有新手选用滑翔机、后推的KT机/飞翼、二战象真战机做入门练习机,我个人认为不宜。

(C) 安装飞机/地面检调:

    (1)  调拉/推力线: 拉/推力线是指电机轴的指向,不准确会令飞机偏飞或加油时机头自动抬起向上。背推机的电机、桨、电调要全反装,再锁紧桨夹便行,基本上原厂已预设了推力线。
          前拉机是用垫片加在电机座和机头防火板之间把电机轴调整方向至向下2度向右2度,或按实际需要作加减。  很多正品原厂飞机在防火板上或者在电机座上已经预设了拉力线,除非
          用家自己改了用非指定的电机或桨,扭力相差大了才须要另调拉力线。

    (2)  调重心: 对头,在主翼前弦1/3处(通常是炭管加固位)用左右手指托起全装备飞机,前后移动电池调重心,飞机可前后平衡而机头微向下(略头重)作准。注意千万不要头轻。
           头轻易失速炸机,头重要不停拉起升降舵去补偿而难控。

    (3)  升空前全面检查:
           舵面: 所有舵面 (副翼、升降舵、方向舵) 要反应正常和平衡(用拉杆调)、拉杆机米螺丝要旋紧。舵面反向可调控上的反向(Reverse)。
           舵量: 舵量反应要正常,全新手如调D/R至50%会较易控(反应较温和)。行程调整(Travel Adjustment)可减少或加大舵机臂的转动角度,可改变飞机反应幅度。
           电机: 手捉机身,机头向天,以推全油门约两秒而飞机够力上拉为准。马力不足会很难控。如拉力对全机总重达1:1或以上会有足够备用动力使飞机较易控。
           主翼固定: 用四条粗象皮筋,先两条直拉后两条交义。要换掉老化松软断裂的,空中断象皮根会使主翼松脱炸机。
           接收机接线: 可用索带或胶纸固定。如因松脱而失控炸机就不值了。
           遥控器电量: 弱电会引至减少发射距离而失控。

    (4) 设定失控保护: 首次对频时所有舵杆回中、油门最低便行。每次起飞前对频后试关控,以飞机所有舵面置中位而电机不动作准。每只接收机只须设定一次。以后对频后会自动生效。

    (5) 留意风向风速:可用绳子绑胶袋接树枝插空地做风标。以风标从地面指上不过45度的微风宜新手,小心北风和阵风。升降都要逆风。新手不宜在三级风(树枝可被风吹至摇动)或以上飞。

    (6) 炸机: 每次炸机后要全面检查一次才可再次上天。

(D) 上天:

     (1)  先据电量大小预设计时器,不清楚的可先设五分钟报响,以防没电失控。报响后立即转向下降准备在一分钟内降落。

     (2)  调好飞机重心和目测各翼面(舵面)已平衡后,背向阳光(目眩会看不清飞机),让飞机逆风慢慢加速起跑。够速后微拉升降舵让飞机以低仰角慢慢爬升。太早拉起易失速侧滑炸机。
           控制飞机在自己前方飞,不要飞经自己头顶或背后,反光转身都易引至失控。

     (3)  约50米高后转大弯(急弯易失速坠机)、收油慢速平飞直飞。这时留意飞机偏飞的方向,先用控杆调整。这时调控上微调使飞机在双手离开控杆后仍能在数秒内维持平直方向。
            不要飞太高太远,看不清姿勢很易飞丢。注意转弯时会自动减速和跌高度,要略加油和微拉起升降舵作抵消。直飞时可减油但不要减太多,太慢时易失速失控炸机。

    (4)  空中微调: 现试把油门推高,这时注意并记著飞机的反应(以前拉飞机作准):

          (a) 如飞机抬头向上,这是拉力线向下的角度不足;如飞机头下沉,这是拉力线向下的角度太多。下地后调拉力线的上下角度。

          (b) 如飞机偏左,这是拉力线向右的角度不足。如飞机偏右,这是拉力线向右的角度过多。下地后调拉力线的左右角度。

          (c) 小心把飞机下降后,凭记忆渐次加减垫片来调整后再升空测试。随桨附送的胶垫片会合用好用。

    (5)  留意航速,速度太慢会减低舵面反应而失控。顺风飞时要收点油,逆风时要加点油。保持在约五楼的高度才会够时间在失控时作补救。

    (6)  失速坠机时可先让飞机俯冲,加速可增加舵面反应后才拉起加油。 如感觉加油反应开始减慢,是电池过放没电了。应即转向逆风收油降落。如飞机已无动力向下俯冲,
          这时不要转弯(会即失速失控炸机),应即微拉起升降舵及控好副翼保持直飞下降,可减少炸机损失。

(E)  降落:

    (1)  升降都应背光由面前左至右或由右至左飞。依风向先选定降落航线方向,转弯后逆风慢收油下降向降落航线直线飞。在多人齐飞的飞场要先大叫Landing(降落)
          并留意你航道两旁的人和飞机。

    (2)  保持低油门至约两米高时全收油,但如果速度太慢,可略补油。用副翼保持左右平衡,微拉升降舵让机头微向上轻轻著地。但如发觉在慢速降落时升降舵拉尽也未能把机头
          拉起至理想仰角,降落后可在控上调高升降舵行程(Travel Adjustment)。

    (3)  落地后如想飞机滑向自己,可用低油门配合方向舵,前三点起落架的更要微推升降舵压下前轮。

    (4)  习惯每次降落后即检查电压有无过放(据此调整电池的使用时间)、所有接线舵角螺絲有无松脱、主翼机体有无开裂损坏、桨夹电机座有无松动,可避免失误炸机。

(F) 控上确认机款:控上可存放5至20款飞机的设定数据。每次使用时应先确认。因错配接收而炸机就不值了。

问题是新手可能在起飞时已经秒炸,如果能找到老鸟代调好飞机的重心、舵面平衡和拉力线才交新手首飞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 小弟学浅,班门弄斧,让各位前辈见笑了。

欢迎新模友入魔
瞎想转

网友:
有在广东顺德的模友,没有,,我是新手,,15级油动飞机,,还没有开始飞,,有没有带我一起飞得,请教,请教,,请联系我QQ346163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