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螃蟹——传说中CT210图传开机小试

楼主(2015-01-15):
              传说它高性价比(2.4G的哦),无AAT就可“远航”(14/18KM),搭配433的算是神器的图传——CT210,因口袋没钱买AAT,但眼馋远航,于是我吃了个螃蟹,到了2天,白天上班,晚上也没时间搞,今晚急上着让他上电看怎么样,在城市马路上走出去1km图像还是很正常,按照地面1KM天上3倍的距离,暂且说明图传工作正常的,待周末去飞场好好测试它的性能吧。

个人感觉:
1、发射机的灯(白色的)太亮眼睛了,不过喜欢闪的朋友等于少买个“爆闪灯”,不喜欢的贴黑胶布盖起来,晚上手指挡上去,直接红了,LED不说有3W,至少也有个1w吧;

2、发射机JST线材不是耐高温线,接舵机线时不能长时间焊接,套热缩套管时候要注意打火机烘烤温度;注意其他不用的线测试时候用热熔胶之类的绝缘啊;

惊讶的地方:图传发射通电(可能不是8频道)直接干倒家里的无线路由器,手机上wifi信号直接消失了,厉害!(看来它还有其他作用,以后看邻居不爽大家都不要上wifi了)很有切糕433对抗对讲机的风格了,幸好厂家有第8频道,只要按几次按键(每按一次切下一个频道),8频道不干扰无线路由,还是有点担心对搜星和433的情况,待周末再看。

机载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k4NDY1NzE2.html

网友A:
有干扰的话还飞得远吗  还有遥控器也是24g的  不会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干扰的话还飞得远吗  还有遥控器也是24g的  不会干扰

控是433模块,玩fpv切糕是必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干扰的话还飞得远吗  还有遥控器也是24g的  不会干扰

控是433模块,和2.4g不是倍频关系,玩fpv切糕是必须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是433模块,和2.4g不是倍频关系,玩fpv切糕是必须的啊

学习了   原来是这样   把2.4g 转化为433

网友B:
请问楼主,几个模友都用2.4控在一起飞,你一开图传,会不会干扰他们,失控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几个模友都用2.4控在一起飞,你一开图传,会不会干扰他们,失控什么的
来自安卓客户端 ...

首先,用的是8频道,频率为2.510,其次固定翼fpv不适合扎堆在自己头顶表演,对场地要求空旷人少的地方,独行啊,基本不和目视飞的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用的是8频道,频率为2.510,其次固定翼fpv不适合扎堆在自己头顶表演,对场地要求空旷人少的地方, ...

谢谢回复,看来我不能用,会被他们干扰

网友(2015-10-02):
引用 楼主:
首先,用的是8频道,频率为2.510,其次固定翼fpv不适合扎堆在自己头顶表演,对场地要求空旷人少的地方, ...

8频道是否距离会缩短,不是中心频率

楼主:
目前买了二代C210加三叶草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