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泡泡老师,推油门电机不同时转

楼主(2015-01-17):
天7 零度飞控 铂金电调,推油门1 4号电机先转,再推2 3号电机才转。想进入行程校准,但是接通电源电调只发出嘀的一声长响,不像泡泡老师视频里的滴滴两声,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我是接收机,飞控,电调全部一起连接起来进行校准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我的也会,但是校对的话都正常的,飞行都正常,电机有的停的快,有的启动快,但是不影响飞行!

网友:
试试单个电调校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单个也不行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会,但是校对的话都正常的,飞行都正常,电机有的停的快,有的启动快,但是不影响飞行! ...

不设置油门行程,电机推油门起步早晚不一,设置完以后,可以同时转起来。最好设置一下,突然增速瞬间电流大。

网友:
楼主要进行单个校准,一个一个来,而且不要插到飞控板上,不要连接其他,只连接到什么都不插的接收机的油门位置。说明书里很详细,多看说明书,这样玩航模才能自己搞定。

网友:
都拔掉,用接收机3通道接电调信号线一个一个电机校准,如果是铂金30A电调记得要用BEC给接收机供电。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没有UBEC,看来还得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