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链接不上地面站了。。。

楼主(2015-01-17):
rt
但是能连接地面站的终端
能刷写固件
能清除eproom
偶尔能连接上,不过五秒又自动断开了
伤心死了
昨天还连上调试了
今天就被折腾死了
换过数据线,数传usb都尝试了
软件也重装了好几遍差不多能想到的都尝试了

楼主:
网上有人说这个芯片坏了,我也量了一下

楼主:
固件刷写成功,但就是连接不上,怎么搞啊!!!!!!!!!真恼火

楼主:
拜托各位大神帮忙诊断一下吧

网友A:
我不大清楚 你可以加APM群问一下 之前APM有问题 群里面帮解决的 群号 71595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大清楚 你可以加APM群问一下 之前APM有问题 群里面帮解决的 群号 7159599

加了,我的是2.6APM,,,,愁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我的是2.6APM,,,,愁死了

哦哦 不要急

网友:
卖了换一片,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