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制造全木质蝗虫机架”昆塔480“ 继续

楼主(2015-01-19):
首先需要准备机架的原材料:3mm和2mm厚的椴木层板各2张,您可以在本地的建材市场或者网络平台上进行购买,因为是原材料,所以它们的价格相对较低,建议可以多买一些来制作出额外的像机臂和脚架等易摔件。
Prepare 2 pieces of basswood(2mm thick),You can purchase them online/in the local hobby shop. The price is cheap, I suggest you buy few extra in order to build more ARM & LEG for replacement.

激光图纸是根据图片中所标识的长30厘米,宽24厘米来排版的,所以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要求商家帮忙进行相应尺寸的切割,这样在运输或者快递的途中可以更好的得到保护。
We also need 2 pieces of 3mm basswood for the central plate parts. Please notice that the size is 30cm by 24cm which as same as the CAD dwg plan.

将激光切割图纸下载下来准备好,图纸的下载方式请查看本帖最后说明。上面的两张是用于3mm层板切割的,下面的两张是用于2mm层板切割的。黑色的线条代表需要切穿的线条,红色的线条代表仅需要在表面留下标记的线条,注意别把红色线条也切穿了。
Download the CAD plan,the upper 2 are for the 3mm plywood, the lower 2 are for the 2mm plywood, please notice the red line which means only mark on the surface with low cutting power, Do not cut through.

将图纸和层板拿到广告加工店铺中进行激光切割,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店铺,它们通常打着写真、灯箱、广告刻字、横幅制作这样的招牌,在自备材料的情况下加工费用也很实惠,可以按切割时间或者切割套数计费。图中所示的是2mm厚的层板进行激光切割完成之后的样子。
Bring both plywood & plan to the local shop which providing laser cutting service. The picture shows how 2mm plywood looks like when cutting finish.

这是将两张3mm厚的层板进行激光切割完成之后的样子。再次强调一下,不要将红线条给切穿了。
It’s time for the 3mm parts cutting. Again. DO NOT CUT THROUGH THE RED LINE.

将2mm厚的层板套材中的镂空部分的多余木料给剔除掉,得到了图上的样子,旁边的打火机是大小对比示意。
I put a liter besides the plywood, It’s for the size comparison.

同样的方法,将3mm后的层板套材也进行清理,得到了图上的样子。
Picture shows the 3mm plywood after cutting.

电脑上的虚拟图纸成功的转变成了真实的零件了,这就是制作一架昆塔480所需要的所有零件。
The virtual plan have converted to the actual parts. Next We’ll start our build.

把所有的零件从层板上给取下来。然后将零件分类整理好,因为我们将开始正式组装啦。
Take out all the parts from the plywood, Organize them with same parts.

这是一个机臂所需要的所有零件,你可以像图中一样将它们摆放好,但是请暂时别将它们组装,我们需要将下一步的机身板先给装上才行。
Picture shows all the parts for the ARM assembly. In this step. only put them in the right order.

取出这块中心板,然后我们将机臂的侧板给组装上去,这是组装机臂的第一步。
Mount the side arm plate to the central plate first.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刚刚摆放好的机臂零件,按顺序将它们给依次组装到机臂侧板上面了。
Now plug all the parts into the side arm plate.

将另一面机臂侧板给盖上来用手将它们捏紧,确保组装的紧密度。
Install another side arm plate. Make sure it’s tight.

将机臂顶盖板给盖上去,此时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机臂的组装工作了。
Cover the top arm plate, then we have completed one arm assembly.

接下来我们使用502瞬干胶进行上胶作业,首先上胶的地方应该是如图所示的转角处。在上胶之前请确认一下电机螺栓孔的方向在安装电机后导线的出线位置应该是指向机臂根部的方向
Make sure the motor bolt holes are in the proper direction which the motor wires should towards the root of the ARM after installed. Then use CA instant glue atthe corner.

榫接的地方也需要使用502胶水给稍微浸润一下。
CA glue the mortise parts.

将共面的搭接处也浸润上薄薄的一层502胶水。
Also glue these connections. 手把手教你制造全木质蝗虫机架”昆塔480“  继续 电机,图纸,机架,机架有什么用,SAM8机架 作者:15731470927 6721

使用同样的方法,将其余的三个机臂也粘接完成。新手还可以制作出更多的备用机臂总成,以备未来替换。
Complete other ARMs with the same build methods. I highly recommend beginner make more ARMs for the future replacement.

在中心板尾部的镂空处,插接上图中所示的支撑零件,用作底层甲板连接。
Install the lower deck supporting part to the rear of the central plate.

然后将底层甲板给盖上之后,确保连接的紧密度,然后点上502胶水固定。
Cover the lower deck into place. CA Glue the connections.

网友A:
502定位,白乳胶粘接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定位,白乳胶粘接比较好

好主意

不错

网友:
好帖子  木板换 亚克力挺好的

网友:
貌似碳纤维板 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