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3G三叶草四叶草天线(图/文教程)

楼主(2015-01-20):
谢模友“废墟”:三叶/四叶天线制作计算器
我自己用的尺寸是IBCrazy推荐的尺寸,和上诉计算器结果略有不同:

频率:1280Mhz
短边:59.96mm
长边:119.93mm
其他频率可以按我的频率和尺寸关系进行比例缩放。

目前按这个尺寸制作的三叶天线配合1.2g 500mw发射,接收原装天线,4km外稳定图像,可以继续飞远。
配合4-5圈螺旋天线Helical antenna,10-15km肯定没问题。

-------------------------------------------------------------------------

又做了一个IBCrazy推荐的base feed版本的cloverleaf
主要改进是天线末端弯出一小段,直接焊接到同轴缆的屏蔽网上。
优点:
1. 各个叶片几何角度可以控制得非常准确;
2. 耐用;
3. 美观;

装在右边自己做的木头架子上(650轴距)

------------------------------------------------------------

从5.8g转1.3g,自制一副 Cloverleaf Antenna 和 Skew-planar Wheel Antenna,俗称三叶草四叶草。主要参考IBCrazy和Rcexplorer的教程,效果不错。
下一步准备做个Helical,配合4 turn Cloverleaf,目标15+km。

工作频率1320Mhz。0.8mm铜线,拉直铜线费了许多功夫。
短边1/4波长,长边1/2波长。
一个小窍门,测量时分别再加上1/2线径(0.4mm),弯90度后就能得到准确长度。

弯好三个叶片,SMA同轴缆RG316

采用RCExploer的分叉连接设计,简单实用。
其实IBCrazy的直连设计更好更耐用,但是需要更粗的同轴缆才好操作。

焊接定型,各叶面与水平面成45度。

同样方法制作的四叶天线做为接收端。

加点热熔胶定型。

网友A:
最好说明一下铜丝的长度就好了   这样定型不好定吧

楼主:
问 : lz有5.8G的三叶草和四叶草制作资料没有,求一份,

答:我是参考RCExplorer和IBCrazy的教程制作的,具体可以参考http://rcexplorer.se/category/diy/ 或在RCGroup.com中搜索IBCrazy的发帖。
按照公式计算波长,可以制作任意频率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说明一下铜丝的长度就好了   这样定型不好定吧

看我下面的一条回复

网友:
问一下!天线顶端~也就是三叶草焊接那能给个图吗??我看看怎么焊接的~~

网友(2016-02-25):
楼主能给做一对1.435GHz主频的三叶草天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