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性价比的“切糕”系统:OpenLRS OrangeRX 433 1W刷机教程

楼主(2015-01-20):
最近要搞FPV,为了增加控制距离。在再三比较后,终于决定在X宝上搞了套OrangeRXOpenLRS
OrangeRX是目前我能发现的性价比最高的工作在UHF段的1W 433远程控制系统。
但是原始的OrangeRX的版本比较低。于是琢磨着怎么升到最高版本,折腾了几天终于搞定,于是著文记录。

论坛相关链 廉价开源433 Openlrs/Turnigy9XR -DIY收发天线教程-目标100mw10km!!

失控保护和设置对频方法
对频如下:

0. 不要给接收上电。
1. 按住发射上的Fail Safe按钮。
2. 打开控的电源。
3. 听到“毕”声后,松开在步骤1中按住的按钮。
4. 发射开始以每秒5次的频率蜂鸣,此时进入对频状态。
5. 给接收上电。
6. 当发射不再蜂鸣时,就表示对频率完毕。
7. 如果要给第二个接收对频,请再按一下发射上的Fail Safe按钮。发射重新进入对频状态。
8. 重复步骤5和6,完成第二个接收对频率。
9. 之后的接收,请重复步骤7到步骤8。

失控保护:

1. 打开控,将发射上电,再将接收接上电。
2. 用控将各通道调整到 失控保护时希望的状态。
3. 按住发射后的Fail Safe按钮。
4. 听到“毕”声后松开,失控保护设置完毕。

一、为什么要升级?
        1.             可以改成双工的(当前前提是接收和发射功率都是一样的),这样飞机失控时,高频头会声音报警,这一点对于FPV极其重要
        2.             大幅度提升跳频的频点数量,增加控制距离(从原始3个频点升级到24个频点)
        3.             可以人工设定绑定代码,避免和其它人的控相互干扰。

二、需要哪些软件和硬件?
        1.             最新版的Arduino:http://code.google.com/p/arduino/downloads/list
        2.             最新版的Chrome:http://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browser/index.html
        3.             最新版的OpenLRSng源代码:https://github.com/openLRSng/openLRSng
                        i.             下载openlrsng的源代码步骤如下:

  4.             合适的十字螺丝刀一把
        5.             杜邦线若干
        6.             USB转串口(FTDI)一个,注意,一定要是支持3.3V电压输出的

三、具体过程
        0.             安装Chrome软件,安状Arduino软件,具体过程不详述,搜索引擎里有的是!
        1.             首先解压缩openlrsng的固件
2.             然后修改文件夹的名字,把版本号取消
3.             打开文件夹,打开openLRSng.ino文件
  4.   修改代码,配置是烧写接收还是烧写发射。
如果你要烧的是接收的固件,那么这一步并不需要;如果你要烧的是发射的固件,请删除上图中蓝框中的双斜杠“//”

        5.     修改代码,以适应OrangeRX的发射和接收。加入下图红框的这一行
5.     选择arduino的类型和相关的串口(串口的选择需要在下面硬件连接完成之后)

6.     首先是用螺丝刀打开外壳

6.     找到刷机所需的6个排针,分别是:3.3V;GND;GND;DTR;TX;RX;
              下图发射端的排针

下图是接收端的排针

    7.     用杜邦线连接FTDI(USB转串口)与发射或接收端的的相应端口,既:DTR<->DTR;GND<->GND;GND<->CTS;TX<->RX;RX<->TX;3.3V<->3.3V(再叮嘱一边,是连接3.3V,不是连接5V,切记,要不然必烧!)

8.     在将FTDI插入USB口前,请将天线安装上以避免通电后,1W的发射功率将发射端烧毁。
      9.     检查接线没有问题后,把FTDI插入计算机的USB插口。
     10.     再按上述步骤5选择相应的串口。
     11.    最后按下图左上部分红框内的“->”,进行固件编译上传。待提示"Done uploading......"后,重刷固件的工作就已就完成。

12.    按上述的流程,将发射和接受全部烧录上最新的固件后,我们完成了刷固件的工作。接下来是配置过程。
     13.    首先是安装Google的Chrome的浏览器,安装完成后,双击桌面上的Chrome图标打开浏览器

点击上图红框中的免费,进行安装。在安装过程中,有可能会要求你进行GOOGLE帐号的登陆。

最后安装完成后,你可以在Chrome应用启动器中看到openLRSng的图标。
15.   双击上述openLRSng的图标,openLRS的配置界面将会打开,如下图。选择合适的串口号(蓝色),然后点击连接(红框),就可以进行配置。
16.   如果在连接的过程中有红字提醒你说版本太旧,则可以直接点击上图的绿框(下图的红框),直接刷新最新版的固件。

17.   刷新二进制版的固件的方法如下,
             如果是刷新发射端,请按下图进行选择

如果是刷新接受端,请按下图进行选择

然后点击下图红框中的Flash Fireware。点击前,一定确认把Erase EEPROM的钩打上,以删除之前的配置。

之后刷新二进制固件的过程已经开始,看到下图的红框中的文字,表示正在刷新。
看到下图中蓝框中的文字,表示刷新完毕

完成刷新后。点击下图红框按键,回到配置首页面。
18.  点击15步操作中的红框按钮,进行配置页面,如下图
此时切忌不要进行任何修改,因为openLRS的接收端和发射端的配置修改是同时进行的。因此,需要将接收端加上电:
           1) 给接受端加上天线。
           2) 用BEC,UBEC或者电调给接收端上电,
           3) 然后选择下图绿框中的Rx Module

  如果出现下图,表示接收端和发射端已经连接成功,可以准备进行配置了。
           否则,请将发射端和接收端分别 重复步骤15到步骤17

19.   重新选择Tx Module进行配置,如下图

上图中的E文解释如下:
     Profile (1-4):理论上,一对发射接收,支持控制在4种配置模式下,我们可以通过切换不同的profile来切换不同的配置。但是这个功能基本用不太到。所以大家不用管。一般只选择1就可以了。
     Clone Setting:克隆设置(要配合Profile一起使用)基本用不到
     RFM Type (433/868/915):选择频率的,一般而言,选择433就好了
     Operating Frequency (kHz):这是用来选择工作频率的。如果你对你的非常当地的电磁环境比较熟悉,就选择一个没人用的吧。
     RF Power (0 - 7 / min -max):这是选择发射功率的,如果你要远,就选择7,代表最大功率。
     Channel Spaceing (1 - 10) (x 10 kHZ): 这是选择跳频的频率间隔的。数字越大,2个跳频点的间隔就越大。
     Serial Baudrate (bps):这是选择配置进的连接波特率的。一般不用动就是115200。
     Date Rate (bps): 这是空速了,如果调节低一些,可以延长距离,但是会降低反应速度。
     Telemetry (no/yes/Frsky/smartPort): 这是数传模式,如果发射和接收都是100mw的,可以考虑打开(选择yes),这样的话。如果飞机失控了,发射端会有滴滴报警。否则就别打开了,单工模式,距离更远。
     RC output configuration (4-16): 通道数设置,就用默认的8通吧。一般用用也够了。
     Number of Hop channels (1-24): 这个重要,默认是6个频点,设置成24个吧。频点越多,抗干扰能力越强。
     Maximum desired frequency(kHz): 这是最大的频率设置。所有的跳频点都会在这个数字以下,都会在Operating Frequency (kHz),之上。按照Channel Spaceing的间隔分布。如果这个数字太过接近Operating Frequency的话,而Number of Hop Channels和Channel Spacing又太大。就会导致没有足够的频率范围分配相应数量的频点。下面Hop Channel区域就会有红框出现。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Mute buzzer (mostly): 是否要关闭蜂鸣器?喜欢安静的关上。原意听听报警声的可以打开。注意,打开是NO,关上是YES。

     所有的参数全部选择完成后按上图的 Save EEPROM,所有的设置工作就完成了。可以点击Disconnect断开连接。至此,openlrs的所有设置完成。

网友:
好文好文好文

网友(2015-07-08):
可以用作数传吗?

网友(2015-09-09):
太深奥了,只有入成品了

网友A(2015-10-09):
现在哪里有成品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哪里有成品卖?

还没有看到有成品卖的啊

网友(2021-06-14):
现在谷歌都上不去了。不能做43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