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W蓝皮30A 刷simonk成功!

楼主(2015-01-21):
老早就对ZTW低端电调的启动不爽了。。看了网上说可以刷Simonk程序,果断刷了

网友A:
为什么ztw不出厂就自带这个程序呢?不就更多人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ztw不出厂就自带这个程序呢?不就更多人买吗

simonk并不是是完美的,不稳定有堵转,兼容性不稳定。而且ztw产品线那么多,电调现在说来也不是什么高科技,无非用料什么的稍微好一点。不这么做怎么拉开高端产品的价位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ztw不出厂就自带这个程序呢?不就更多人买吗

有出场就带的。。蜘蛛系列。。只不过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程

其实我也是小白,没怎么接触过单片机,也是通过搜索大量资料才下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