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中小型四轴植保机出来了,大家借此机会探讨下植..

楼主(2015-01-23):
中小型植保四轴无人机,可选择四旋翼或八旋翼布局,机身为了保证强度和刚性,机臂和中心板都加强了厚度,机臂是21*25MM的碳管,设计载重是10-15KG的农药,所搭配的药箱可装15L农药。多轴作为一种飞行姿态稳定的飞行器,目前是植保机比较理想的飞行平台。在多轴植保机领域,综合看来,中小型的植保机体型较小,重量较轻,成本相对低,载重在15KG也比较合理,飞行时间根据载重电池和电机配置在15分钟-20分钟,效率要高。

大家借此机会可以一起交流下植保机的经验,对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提点看法!

网友:
要效率的话首选四周
其次是六轴
四轴八桨效率就谈不上了吧

网友A:
而且你这种负重架构会增加飞机整体的震动
不是很合理

网友B:
为什么没有5轴!!!机架中央加一个直升机的大浆  轴距1m 5轴 多好啊

网友:
主要是飞行成本

楼主:
15KG的设计载重,小娃娃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有5轴!!!机架中央加一个直升机的大浆  轴距1m 5轴 多好啊

飞控不支持这种布局吧。不过听起来不错,可以探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这种负重架构会增加飞机整体的震动
不是很合理

x8结构的效率有人做了实验,并不比分散式的8轴效率低,而且由于上面的旋翼为下面的旋翼提供了稳定的气流,所以稳定性是很强的,适合想植保机这样有喷水的这种飞行器,因为这样的结构可以抵消喷水的反作用力。

网友:
投入产出比太低

网友(2016-04-14):
https://shop124337671.taobao.com/?spm=a230r.7195193.1997079397.2.dwM9SV要植保机电池,航模电池可以找我,2200容量到22000容量都有

网友:
四轴的安全性还是有待提高的

网友(2016-06-21):
楼主的药箱不建议用,受力点应该在中心板下。不应该在机架最点下啊,横滚俯仰的时候机子摆动很大

网友(2016-07-23):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有5轴!!!机架中央加一个直升机的大浆  轴距1m 5轴 多好啊

这种机型有啊,油电混合

网友:
凤凰航模锂电池!高品质,低价格!你值得拥有!加扣1058780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