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挑战最轻的250机架。。

楼主(2015-01-23):
还能有比我更轻的么?
3S1300电池 5030桨,在家里悬停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280 可以 FPV的重量(上图还有个分电板没拆下来)。还可以更轻,但是考虑到强度的问题,合适的重量应 ...

这个镂空太大了。。我做过一个超镂空的,2米左右摔机,断了。然后就不这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你看看飞了2个月后的机架,还是完整的,受到的猛烈撞击也不再少数,如果是那种好的碳材料来做的话 ...

不错。。我做的那个也是2mm机臂,断了,然后后面做的都是3mm机臂,其他1.5mm了。
镂空3mm间距这个我可以研究下,多谢提供数据啊。

其实我现在在想,中心板1mm应该也够了,这样还可以再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代机架中心板确实选了1MM的(实际很容易变成0.8-0.9MM的) 但是要注意左右机臂得连一体不再分开切 ...

嗯,多谢分享经验。
我正在设计一个新的,打算用飞越450做脚架,这样电池可以放下面
中心板还是只打算用两块,设备一律用小隔板来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不过我好像看到有人说整机和2200的电池有40x  g不知道比不比楼主的轻 ...

那应该是扯淡的吧,要么就是轻木的,不是碳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话说你用的是什么动力,如果用的2204有9分就牛了

银燕1806 配 5030桨

楼主:
比现在这个更优化的图纸已给无名,即将出套材,望各位能支持。。
多种安装方式,最轻量化安装,如图,不含电池仅302g
关于无名,请参见: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49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错。。我做的那个也是2mm机臂,断了,然后后面做的都是3mm机臂,其他1.5mm了。
镂空3mm间距这个我可以 ...

我的第一代机架中心板确实选了1MM的(实际很容易变成0.8-0.9MM的) 但是要注意左右机臂得连一体不再分开切,结构的复杂导致螺丝会用的比较多,这样又偏离了减重的目的。而且在高空坠落的时候 电池会把1mm的板撕开(有次从200多米掉失控下 扎带位置给撕开了)。

1.2-1.MM做中心板5 减少螺丝使用 重量和结构强度会合适。

现在已经拆了 设备装了飞跃的机架

这是正在画的二代机 FPV整备重量应该也能控制在400G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镂空太大了。。我做过一个超镂空的,2米左右摔机,断了。然后就不这么做了。 ...

可以给你看看飞了2个月后的机架,还是完整的,受到的猛烈撞击也不再少数,如果是那种好的碳材料来做的话还可以继续摔,现在总结的数据大概是机臂厚度2MM 中心板厚度1.5mm 镂空间距至少3MM(某些受力的部分要注意增加距离错开位置)。

镂空和强度是和矛盾关系,轻也是有限度的

网友A:
这是280 可以 FPV的重量(上图还有个分电板没拆下来)。还可以更轻,但是考虑到强度的问题,合适的重量应该就在360左右。
PS 发现有的碳片很软,用水清洗刀路以后 发现这种软的碳片横截面上的道道间距很宽,强度好的碳片横截面间距非常密。

网友(2016-03-21):
怎么没给牛逼奖励啊

网友(2015-01-24):
厉害的不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有一颗热心,谢谢废墟!

狼时常在想,那些技术上有造诣的朋友能不能有一颗平常之心呢!

网友:
顶你一下!强大呀

网友C:
顶一个,话说你用的是什么动力,如果用的2204有9分就牛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支持楼主,不过我好像看到有人说整机和2200的电池有40x  g不知道比不比楼主的轻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顶,比我的轻

网友:
我没称  不知道我的280多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扯淡的吧,要么就是轻木的,不是碳纤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群里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