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万用表

楼主(2015-01-24):
如何使用万用表(上)写在前面介绍
我是怎么使用万用表的呢?这篇文章讲教你如何使用万用表(DMM = Digital MultiMeter),它是爱不释手的电路检测工具,让你学会别人的电子设计,也能完成检查电池这样简单的事情,因此获得了『万用』这个称号。在这篇教程中,我们将使用 SparkFun VC830L ,同时也适用于大部分的万用表。
我们将学习最基本的操作:测量电压和电流。它将用于电路的完整性检查和故障排除。你的电路无法工作?开关失灵?拿来量一下。当系统进行故障排除时,万用表是你的第一道防线。在本教程中,我们将覆盖电压,电流,电阻和导通性的话题。
万用表构造
万用表通常由三部分构成
  • 显示器
  • 选择旋钮
  • 端口
显示器一般可以显示一个符号和四位数,有一些万用表拥有在低照明环境下的背光显示。
用户可以通过选择旋钮设置读取电流(毫安),电压(伏)以及电阻(欧)。
前面的两个端口将插入两个探头,公共端(COM)连接地或者电路的负极部分。COM 段的探头习惯上使用黑色(与红色并无本质区别)(译者注:『红进黑出』要牢记)。当需要测量大电流(大于200ma)时,还需要使用10A 这个特别端口。mAVΩ一般插入红色的探头,可以用于测量电流(最多200mA),电压(伏)和电阻(欧姆)。探头的前端(插入端口的)一般是香蕉头。
测量电压
从测量一个 AA 电池开始吧:黑色探头插入 COM,红色探头插入mAVΩ,档位选择『2V』直流电。基本上所有的便携式电池都是使用直流电而非交流电。再把黑色探头连接电池负极,红色连接正极,如果电池是全新的,就可以看到读数为1.5V。
带横线的 V 是直流电的标志。
带波浪线的 V 是交流电的意思。
一般来说交流电用的更少一些,考虑安全因数,交流电不推荐用万用表测量。
在探头反接的情况下,读书也是相反的,并不会对它产生损害,因为万用表读数是使用相对的概念(原文解释过多,删)。
现在我们可以在面包板上测量:保证你的电路上电正常。比如你的项目要求使用5V,而你真实供电大于5.5V 或者小余4.5V,你很快就能检查到这样的错误。
现在我们把档位调整到直流,20V(注意横线),万用表是不能自动调整量程的哦。档位就是你当前能测量的最高值(不解释)。
当读书为1的时候,就是超出量程的提示。
选择旋钮测量电阻
电阻一般由色环进行标注欧姆大小,有傻瓜式的在线计算器来进行计算(自行 google)。在断网的环境下,万用表是最上手的工具。
任性地把量程改到20kΩ,探头按住电阻的两段后会看到以下三种结果
  • 0.00:量程改改小点啦
  • 1:增加量产
  • 9.9:读数乘以量程即是结果!
大多数电阻有5%的容忍误差,比如标值为10kΩ的电阻,真实值在9.5kΩ和10.5kΩ之间。
测量有误差,使用需谨慎!(原文过多删掉)
测量电流
测量电流是嵌入式电子里面最需要洞察力的棘手工作之一。困难之处在于电流的串并联。测量电压的方式是把探头分别放在 VCC 和 GND 两段(并联),测量电流就需要把万用表串联在电路中。在下图中是把万用表串联在 VCC 之后。
译者注:想必大家一定想起了中学物理里面的各种 tricky 选择题(电流是测大了还是测小了?中考物理满分得主觉得有下期必要和大家解释一下)
图为测量 ATmega328 的闪烁程序。一般来说面包板上面的电流小于200mA。(原文废话太多),为了方便,我们使用了鳄鱼头,LED 闪烁造成的电流变化幅度在20mA(每秒),我们的万用表会循环计算平均值(一般来说质量好的计算时间更短,循环间隔也更短,精度更高),这个读数会上下拨动。
记住:使用完毕后一定吧量程调到电压档。
原因是我们更多用于电压测量,当你使用电流档位测量电压时,会发现读数为0.00,瞬间的短路会造成保险反应(即使是可逆的。。。)!
Changelog
  • 1/21/2015, create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 转载自柴火创客空间

楼主:
如何使用万用表(下)写在前面连通性
连通性测试就是测量两点之间的电阻。如果测量电阻很小(通常为几欧姆),那么这两点就被认为是电连接的,并且会发出一个滴声。如果电阻过大,那么这个电路就是『开』的(译者注:电路的『开』和开关的『开』是相反的意思),不会发出声音。
把量产切换到『连通』模式(译者注:就是二极管标志)。
现在把两个探头接触,万用表应该会响一声,这就是电阻很小的表现。
记住:完成后关机。
在没有上电的面包板上,探头都放在地级上,你同样会听到一声响,说明是连通的(VCC 同理适用)。用这样的方法,你就可以追查到是导线,面包板,或者 PCB 上哪里断开了。
对于贴片元件,也适合用这个方法检查。万用表将补齐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对于疑难杂症,可以采取这样的步奏
  • 上电后的系统,首先检查系统电压。比如5V 系统在4.2V 电压下工作,很有可能就是电流过大造成的。
  • 掉电后检查是否有电源短路
  • 检查 IC 连接是否正确
  • 使用调试或者逻辑分析仪分析数字信号
连通性和大电容:如果电路中有大电容,那么也很有可能出现『哔的一声』,这是由于电容周期性蓄电和放电。
更换保险
一种常见的错误是在 VCC 和 GND 之间测量电流,这回立即造成短路。大量电流涌入万用表,超过200mA 的时候会加热内部的保险并融化。
记住,一定要在电路中串联万用表时测量电流。如果保险已经失效,你可能会看到『0.00』这样的读数,系统也不会上电。
撬起万用表头部。
这时候你会看到边缘的卡扣,侧面打开。
外壳打开后,电路很容易拿出来。
更好保险的时候要保证是淘宝同款哦。
少数测量高电流的情况,根据情况选择10A 或者 mAV 档位。(建议100mA 以上使用 10A 档)
有米的可以入『安捷伦』,适用于高精度电流测量。
什么是好的万用表
一般来说有连通性测试的比较好,其他功能正如蛋糕上面的糖衣。
  • 有的万用表可以自动量程,适合高手使用。
  • 背光是好的
  • 换挡有力
  • 好的探头
  • 自动关机
带上万用表走天下吧!自由地求知,无尽的验证。

网友:
排排坐学知识!

网友:
好贴 好贴 狼给力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考试后再认真咬一咬

网友:
看了后才发现自己原来许多的测量方法是不正确的

网友:
还真是绝了

网友:
我的万用表和楼主的一样的

网友:
再教一下电流怎么测量。

网友:
正好缺这知识,补脑

网友(2015-10-18):
我有块万用表不显示了能修吗

网友(2016-08-17):
给力...............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