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M多轴飞控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5-01-26):
第一课:线路连接,遥控设置,固件升级及参软件应用

第二课:外场罗盘校准,解锁注意事项,飞行测试及数传OSD的使用方法。

网友:
顶泡泡老师,学习了。

网友A:
泡泡,AT9用着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AT9用着如何?

别急,过几天就教你们如何用AT9玩多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急,过几天就教你们如何用AT9玩多轴。

先给说说呗,用着如何?正准备入手呢,不过论坛反应好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给说说呗,用着如何?正准备入手呢,不过论坛反应好多问题

那些问题,你在那里看到的?

网友(2017-01-30):
泡泡老师,我也有一套m飞控,我有几个问题:1.m飞控到底哪里产的,为什么网上没有任何的资料。2.m飞控的稳定,可靠性好吗3.我打算用m飞控装山寨精灵,遥控是AT9S,请问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