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DEVO10的遥控器,一直解不了锁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5-01-26):
我用的DEVO10的遥控器,接收机是一款7通道的兼容DMS2制式的接收机,尝试了很久一直解不了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要解锁什么?飞控都不说

网友B:
貌似还在某论坛也见过你发帖,用的NAZA吧,D10要设置下三段开关的行程,让滑块指向你需要的飞行模式

网友:
连什么飞控都不知道,当然解不了锁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解锁什么?飞控都不说

我用的飞控是MWC的,飞控板自带接收机,我知道为什么解不了锁了。是因为我的接收机是DSM2制式的,华科尔的遥控器不能兼容这种制式。由于本人比较小白,所以没有问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还在某论坛也见过你发帖,用的NAZA吧,D10要设置下三段开关的行程,让滑块指向你需要的飞行模式 ...

我是用的MWC的飞控板,自带接收机。是因为华科尔的遥控器跟我的接收机不兼容,所以解不了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