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控保护的三档开关功能求问?

楼主(2015-01-28):
大疆V2飞控和华科尔10通接收机的杜邦线连接,1.2.3.4通道按照说明书的设置已经好了,现在这六轴也可以正常起飞了,但唯独设置不了失控保护的三档开关功能,只要把大疆V2上的U通道和1002接收机上的GEAR通道连接,飞控灯就黄灯闪,无法解锁,拔出线就正常,遥控上的设置按照模友的提示进行设置,
飞控U通道是和接收上的AUX1通道连接。

输出项目中,起落架FMOD ,襟翼AUX5开启,辅助二MIX开启,辅助三AUX5开启。

按照上面的设置,三档开关位置在AUX5旋钮上,在实际使用上很不安全。

请问,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怎么样的?

不甚感激

楼主:
哇哦,没人解答?

网友:
我也是D10 有V2 现在已经拆下了,没注意到你说的这个问题啊,U是用来设置飞行模式的,你闪黄灯说明是失控保护状态,D10可以自定义通道输出的,我是把MIX通道自定义到接收机的起落架通道输出上,(配置输出中设置) 然后把接收机的起落架通道连接到U通道上面,接收机的AUX1 2分别接飞控的X1 X2通道,你说的闪黄灯是因为U输出的PWM值正好处在失控保护的PWM值上,你需要找到遥控器映射的那个通道,然后调节他的大小,也就是功能菜单中的舵机行程量选项 +—都可以自定义,链接飞控和电脑,打开调参软件,重新校准遥控器,然后找到
这个,然后摆动你自己定义的那个切换开关。同时调整舵机行程量,让这个黑点指到你需要的位置,多试试几次,~ok~

网友A:
卡了,不好意思,重新编辑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第一个问题,黄灯的问题,上面的步骤就可以解决,
第二个问题,你对D10遥控不是很熟悉,这个控还是很强大的,刷固件了之后不比别而控差多少,不刷固件的话,除了基本控制4通道以外其余的通道都可以自定义映射到接收机的任意一个通道上,旋钮可以舍弃,也可以控制两个通道输出,甚至是反向也可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了,不好意思,重新编辑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第一个问题,黄灯的问题,上面的步骤就可以 ...

很详细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