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3机架的问题~~

楼主(2015-01-28):
我准备弄个Y3的机子~~老师能给我推荐一个能用再这个机架上的舵机么~~100以内准度高的 谢谢老师了   HLG Y3
或者老师给推荐一个 好用的Y3机架  谢谢

楼主:
还有 老师 我看图上面 尾部的电机用的桨是小桨  请问必须用小桨么 能不能三个桨一样

网友:
尾舵机找个金属齿轮的9克就行了,三个桨可以一样大。

网友(2015-07-16):
舵机可以选择MG90S,桨可以选择一样的桨,正反桨,折叠桨都可以的
朋友是在航模乐涛涛店购买的,飞起来还不错

网友:
这机子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