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拍机架的问题

楼主(2015-01-28):
老师 我最近还想升级我的450   想弄个航拍机  最近看上了DAYA550   超越650  XA650  和H4 680   请问老师这几个机架 哪个适合航拍呢  稳定续航又高  还有老师 上什么配置好  老师给弄个清单吧~~新人要入坑了~~想弄个稳定的

楼主:
泡泡老师快出现~~

网友:
我只会上课,不会搞配置清单。

网友:
我的理解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配置是最合适的,稳定的话多看看老师的教程,心里就有谱了

网友(2015-07-29):
daya550吧  或者 腾飞 H4 680 这两款机架的口碑都非常不错
超越650  XA650 没用过 不好评测
建议直接680吧 以后升级动力的话比较划算

DAYA550 可以使用 E800动力 或者 3508 KV 700 4s 或者 3508 kv 400

h4 680 通吃12 - 15 寸桨

网友:
楼主看这个怎么样?伞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