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男管理局技术部】武力多轴基础之-武器系统

楼主(2015-01-29):
首先声明:这个不可发射!想做吹?狗?瞬开阀?请点击右上红X,谢谢。

实物图:黄蜂550改造成669机器,3515KV400疯狂电机,1555蜻蜓碳桨,EMAX4合1电调,某M控等等。。。

主要部件:不对是主武器系统及未改装原型:好吧,其实他就是某宝买来的3块钱一个的减速电机改的

侧面:可以 清晰的看见齿轮及车用有刷电调

后面:支架管子头上的是红色激光模拟火光,旁边的是30MW绿激光充当瞄准用激光,夜晚看是带绿线的噢~~~

细节部分:拿掉了原来减速电机的主轴换成了铝管,加轴承,配合齿轮联动,很简单的

另一个侧面
实际效果,图里的是粉色,其实是亮红色的哦~SJ4000弱光拍摄不行啊。。。汗

以下是视频:搞错了电调开关方向,我汗。。。SJ4000时间买回来就懒得调了,各位见谅哈哈~~~~
http://www.tudou.com/v/p2gqC_IltKY/&rpid=339883103&resourceId=339883103_04_05_99/v.swf

网友:
好像是滚筒洗衣机哈哈

网友: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

网友:
不错赞一个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楼主怎么把管风琴拍成弓型了

网友:
吧激光换成高功率的,效果更佳

网友:
夏天可以在上面加扇叶 吹风!!

网友:
这是做电动棒吗,

网友A:
呵呵,既然叫武力系统,不烦给你提几点建议:
1、说是武力,其实也不过个仿真,
2、要仿真,也要像模像样,
3、声光系统要符合,即要有火炮声,发声的同时炮口要有火光的效果,用红色LED配合闪烁
4、激光功率要大点,至少能烧个纸什么的,位置最好落在炮口,
5、激光输最好可控,扣动控上的按钮,只发一束光,不要连续发光。
说了这么多,希望楼主能改进个,让大家大开眼界哦。

网友:
ed 板球 50 骚

网友B:
SJ4000,直面强光的时候可能烧毁COMS吧、、、  对了,夏大叔 我是左左

楼主(2015-03-22):
引用 网友B:
SJ4000,直面强光的时候可能烧毁COMS吧、、、 对了,夏大叔 我是左左 ...

啊,原来是左左(-0-)吧激光对着镜头是会烧毁的,小心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既然叫武力系统,不烦给你提几点建议:
1、说是武力,其实也不过个仿真,
2、要仿真,也要像模像样, ...

声组我不会做。。。爆闪模块倒是手头就有哈哈
激光功率大了就不能往多轴上装了,很危险。大家千万别装大功率激光,那飞机一晃,激光就成扫射的啦!
可控开关控制的激光。。嗯很好做,可惜最近么时间了。。抱歉抱歉。。。
总之,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