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讯3DR数传加装HC-06蓝牙 成功链接APM

楼主(2015-01-29):
拿到模块后就用USB-TTL将模块波特率改为57600

将雷讯3DR的屏蔽壳拆掉,数传模块的第二、四脚为TX、RX分别接蓝牙的RX、TX

为了电脑也能用3DR,我把蓝牙与3DR用杜邦插头连接,不用蓝牙时就取下插头断开蓝牙模块

连上DP手机地面站便可以让手机控制APM四轴了   哈哈哈

网友A:
顶,我也打算收个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我也打算收个二手的

网友B:
恭喜LZ,我用的是HC-05蓝牙模块

网友(2015-05-11):
蓝牙模块的VCC和GND在 雷家这个数传上哪接,图看不清啊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手机的USB口有点松了,正在想如何USB口呢。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C(2015-07-29):
引用 网友B:
恭喜LZ,我用的是HC-05蓝牙模块

Hc05和hc06那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Hc05和hc06那个好用?

二个没什么大的区别,同样都能用

网友:
在请教你一个问题,pix用降压模块5v供电,连接miniosd 和pix之间供电,osd连接摄像头,连接图传,图传发射有12v供电接口,这样全部连接起来可以不?是不是需要取消5v降压模块飞控供电?

网友(2015-10-22):
居然看不到。。。

网友:
看看我也改一下试试行不行

网友:
我觉得HC05最好一次买两个。

另外,请问这个HC05蓝牙,最远多远呢?

网友:
我想用手机的app遥控飞行器,能否用这种蓝牙通讯方式发送数据给APM?

网友(2015-12-25):
正在改~谢谢lz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