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四轴神配

楼主(2015-01-29):
打算用APM 飞控  550或者650机架 能飞25分钟左右的  价格在2200以内包括飞控   求大神配置    不带控
二手1900左右也行

网友A:
笑而不语,,想续航时间长的话这个25分钟空载还是有可能做到的,2000大洋真的是入门级别的了,FSi6 DY550机架 3508 580KV 1255桨 4S 5200电池 装机的好了20分钟还是有的,
或者F450机架 疯狂3508 690KV 1255桨 3S 6400电池 空机25分钟差不多吧,B6充电器。APM2.8 6MGPS 算算怎么也要1800元以上,还不算其他的小部件/电调就用乐天20A吧,足够。
以后想转航拍的话电机电调都用的上,恩,
如果楼主能自己做铝合金的机架的话,那就好了,3508 580KV 1355桨 4S5200电池,配合上超清的铝合金架子,飞25分钟以上妥妥的、价格也更低、
疯狂3508 78一个 乐天20A 45一个 桨大约30到45之间 飞控400以内搞定 遥控FSi6250左右 电池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动力线啊什么的350以内搞定,大约1600到1700吧,预算剩下400到300选择机架,看看吧,

网友:
我用铝450架配2312-980kv8寸桨3S5000mAh电池,仅飞控加遥控接收飞到24.5-25分钟,这个电机可以3S用到10寸桨的,用10寸可以时间更长。
现在我加了gps、200mW图传、摄像头和超声波,所有的都由动力电供电,总重1140g,配9寸桨时间在十八九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笑而不语,,想续航时间长的话这个25分钟空载还是有可能做到的,2000大洋真的是入门级别的了,FSi6 DY550机 ...

机架已买,电调已买   电池 已买

楼主:
神器 ,但是买不起